[电动] 请教推荐电批,松下牧田米沃奇

楼主(2022-05-26):
各位大佬好
我是公司的一名小IT民工,目前手上一只博世go1代,一只大有5601 分别放在本地两家分公司中。
主要使用的维修电脑 交换机 门禁 监控此类工作,打木板 钻孔之类的有博世12V的去做。
这俩机器一个电子扭矩调节,一个没扭矩调节....好多螺丝都打花了不说,实用性并不高。
论坛看了下大致玩的就是松下7410 7421 牧田012 米沃奇m4,想着趁618入手一只。

松下7410 米沃奇M4我看有卖行货的1K大几的样子,咬咬牙还能接受,如果真的很顺手好用的话。毕竟买了组装机 黑机 场站货还不够闹心的,省几包烟就可以了。
目前比较忌惮的问题就是以上两款都是3.6v的机器,但牧田012是7.2v的,是否在电量 扭矩等方面要强于上面两款?

求帮忙推荐。

网友:
7.2V应该要强些,具体看商品参数介绍啊。

网友A:
012肯定续航强啊,基本是3.6v的两倍,力气也大一点。但是手感差一些。也可以看看日立的DB3DL2

网友B:
扭矩强一点,续航强很多

网友:
妥妥的松下7410

网友:
电压高,力大点

网友:
闲鱼上有家卖7410的还可以,不放心的话就买全新的裸机,咸鱼买充电器和电池!7410或7411修电脑妥妥滴!

网友:
松下6220 比较适合, 不要电池盒, 直改26650的锂电用.
不过现在的性价比没有原来高了,

网友:
这种必须松下啊。我一般在家里用都是用Hios 的BL5000,这个带个大电源,不方便外出。

网友:
日立db3dl2也够用了,闲鱼两百左右,比你在用的两个强多了,有扭矩,转速高。再便宜可以考虑百得pd600之类的,也是高低双速带扭矩,闲鱼才几十块

网友C:
个人建议:
1、门禁、监控此类安装工作不建议使用3.6或7.2V的螺丝批、冲击批,效果不高、能力有限,安装86盒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打5cm以上膨胀栓柱了。
-------------因此建议,购买米沃奇2504冲击钻、2553冲击批,简单的拧螺丝、打孔完全胜任,但厚金属、不锈钢、混凝土除外做功效率不高,可以考虑配上米沃奇2416小电锤打膨胀栓柱。
优点是祼机便宜600一台,电池可以DIY、无锁无协议,充电器国产使用;其次都是无刷机,维护简单、配件多又便宜。
缺点是机器虽然比较小巧,2553甚至可以装在裤子口袋里,但握把较粗,也很有分量;其次是三串电池盒虽然经济实用,但容量不大,三串两并就容量高,但比较重。

2、不要选择松下7410/7411之类机器,原因是电机是松下定制扁平390有刷电机,全新一百,自己更换碳刷难度很大;电池只有1500mah,需要自己更换,有也难度。另外个人不推荐牧田012、022,原因长时间使用后开关、传动轴、打击头等部件爱坏,更换不便宜。
---------个人建议,便宜螺丝批买日立DB3DL2,全套400多,冲击批就选择日产WD7L,全套近千元。
      如果是想玩好一点的,建议买松下7420、7421螺丝批,7520、7521冲击批,功能、性能、互交感完全不同,除了电池同7410一样拉垮--1500mah外,有刷电机是标准395万宝至高速电机,容易买,其他零件比较耐操。
优点:无论是7420、7520枪型,还是7421、7521折叠棍型,互交感是其他品牌完全不具备,功能上比其他品牌多了正反转电子刹车、机械止停,性能上扭力调节比其他品牌精准。
缺点:价格贵、渠道少,以前可以在日本亚马逊买,或者代购,现在很难;以全新两电一充一机为例,7420大约是1300,7520大约1200,7421大约是1600,7521大约是1500。

上述所有机型我都有,也是日常使用的深刻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2肯定续航强啊,基本是3.6v的两倍,力气也大一点。但是手感差一些。也可以看看日立的DB3DL2 ...

兄弟,既然考虑买棍子机肯定有看过日立的,感觉在自停,离合方面差那么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强一点,续航强很多

首先感谢,是,我知道扭矩大续航长,我的需求其实是两头你明白吧?既能修笔记本,还能打打监控的螺丝....
牧田的最低扭矩好像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1、门禁、监控此类安装工作不建议使用3.6或7.2V的螺丝批、冲击批,效果不高、能力有限,安装86 ...

呃。。。可能我描述有错误,装门禁监控我用bosch 12v的,这些都好解决

现在就是弱电维修,比如换个门禁按钮,拆装的摄像头基本都是在石膏板上的。最多的就是拆装电脑 笔记本之类的,bosch go一代即便最小扭矩笔记本螺丝也会打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1、门禁、监控此类安装工作不建议使用3.6或7.2V的螺丝批、冲击批,效果不高、能力有限,安装86 ...

另外,请教下,日立DB3DL2好么?电脑维修需要的是低扭矩、刹车自停。
公司好多笔记本螺丝都是被bosch go一代打花掉了。

顺手的工具,多花点钱也值。

网友D:
自己觉得12v实用些,不需要额外添加电池充电器了

网友E:
高一工机足够,618说不定还有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觉得12v实用些,不需要额外添加电池充电器了

我有12v bosch的,配合小钢侠 还有灯蛮好,现在就想找修电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一工机足够,618说不定还有活动

就是618前过来请帮忙参谋的。
高壹的棍子我看评测刹停不怎么样,bosch go一代根本没刹车,螺丝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