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极空保护板均衡原理相关讨论,欢迎参与

楼主(2022-05-26):
    最近魔障了,天天找IC,却和均衡杠上了,第一次发个电路图,还被20年BBT老师傅怼了一顿。画错了我就改,不懂了我就问,没什么丢人的,再说,跑腿的活也是工作,能挣钱养家糊口就行,不违法不犯罪,劳动收获,心安理得。20年BBT老师傅老师傅应该是吃皇粮的,白天没D事,晚上D没事,做啥都最行,怼人第一名。不过自始至终顶着头衔的20年技术BBT老师傅没有半句有用的参考,还得靠广大热心坛友帮忙,总算没白忙活。
    回归正题,,电池均衡目前钳压放电均衡(被动),电感飞度均衡(ETA3000,ETA3001等等),电容飞度(EG2131,单片机之类控制两组开关管),开关电容均衡(单片机,555,V-P,驱动半桥,一组4个开关mos管),变压器均衡(还是EG之类IC,控制MOS开关变压器线圈换能,电压隔离效果应该最好),还有LTC3300,wtm盒子之类变压器均衡的,以及插电后几十路DCDC恒流输出直接充电的,无一例外都是基于压差型均衡,最终目的就是把电压搞到一样就收工了。
    这里里面就存在了一个效率问题,压差越大,电流越大(除了钳压被动均衡),压差越小电流越小,小到最后能量转移不过去,达不到更多人喜欢看到的0.001这个精度。
    经过一番了解,市面上做主动均衡(低压电池组)的就成都极空这家比较大一点,他们的板子24串60A批发价应该是220一片,技术含量应该有一些。我没拆过这板子,看网上图片,盲猜可能是扫描电压最高串和最低串,把最高串与法拉电容并联,等电量渡上去之后,再改变最高电压串与法拉电容的关系,使二者串联,得到一个接近2倍最高串电压的等效电源,然后再通过恒流电路过度给电压最低串,不知是不是这样,求大神解答?
   从电池充放电循环次数来看,极空这种策略应该是相对较好的,相当于所有人中只把最有钱的人和最没钱的人找出来,劫富济贫,如此反复,直至世界大同。
   还请大神上图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发两张拆解图吧

网友B:
主要还是看电池来源,指标好的话只用保护板上的被动均衡就行了,被动均衡使用电阻均衡,这个自己很容易改。
我在2012年时就用公司B级电池做过20串电摩电池,自己改的被动均衡,用了一年电压相差在0.01v之内。(我工作那个公司是给GPR相机供货的)

主动均衡很少(我没见过用过)20串以上的。相对来说主动肯定好过被动,但是成本以及技术要求高

网友:
我买过他们家2个均衡器   2A和5A 除了贵没有太大毛病

网友:
研究了那么多,够坚持的,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买了他们家三个保护板,觉得挺好,除了小毛病多,贵点儿

网友:
极空那个本质上也是飞渡电容,主动均衡轮效果的话应该还是开关电容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两张拆解图吧

这个就差不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两张拆解图吧

顺便问下,他这种双面各六个管子吧,60A持续热不热?
我上次见到集控板子上面都是继电器,可能那时候开关电路他们还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两张拆解图吧

没想到这种相对高级点的保护板,过流短路检测还是靠电流采样电阻两边的压降,我记得工业逆变器都是检测IGBT模块的管压降,省了采样电阻,效率又提高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两张拆解图吧

这个一起12个管子,查了下管子PDF,典型值3.5mΩ@10V,最大不超4.2mΩ@10V。
同口设计的话,6并2串,(4.2/6)*2=1.4mΩ,算上贴片焊锡铜箔内阻,假设0.2mΩ,小计1.6mΩ。
过流60A,P=60*60*1.6/1000=5.76W,有个壳子散热的话,应该不会太热。
上述纯属纸上谈兵下推测,欢迎各位坛友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你的无私奉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牛逼啊, 我是个电子爱好者, 水平半吊子都算不上, 差的就是楼主这种学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电池来源,指标好的话只用保护板上的被动均衡就行了,被动均衡使用电阻均衡,这个自己很容易改。 ...

低压应用场合,被动均衡绝对是主流,甚至某能某威连几毛钱的被动均衡都不加,这不是对他们自己的电芯有信心,而且有了被动均衡,普通用户用了一年,可能就感觉电池不行了,过保就得换

网友C:
共用3个电容为飞度电容,应该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用3个电容为飞度电容,应该就是这样的原理

也买过两个极空保护板的确很好用,两个晚上就能把电压拉平了,感谢提供的原理示意图。但是做电磁组的人都喜欢用蚂蚁保护板,说蚂蚁保护板稳定性好不容易出问题,极空保护本身技术先进,但是小问题不断难以售后,不知道现在完善了没有。

网友D:
电池垃圾  用什么均衡都没用    好一点的电池  被动电阻放电即可   简单可靠 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垃圾  用什么均衡都没用    好一点的电池  被动电阻放电即可   简单可靠 还便宜 ...

对头,5-6块钱1Ah的亿纬三元和铁锂,阿里巴巴亿纬官方店铺全新的要多少有多少,有钱就用全新,省钱就用拆机和梯次,丰俭由人,主要看你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