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一个颗粒识别两个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05-27):
第一次手撸U盘 is903单贴量产识别两个CH还是不在一行 能量产成功也能过跑圈 但是不能双贴 颗粒掉了NU两点  板子没有掉点 换版本识别也是这样 能用是能用 就是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主控也加焊了 颗粒也反复植锡贴上 还是这样

网友A:
感觉还是颗粒有问题,如果确定没问题加焊一下主控

网友:
楼主赚了一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颗颗粒有问题

网友B:
炸CE了吧,反转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CE了吧,反转贴

反转贴的意思是180度对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颗粒有问题,如果确定没问题加焊一下主控

谢谢 我再尝试一下

网友:
要么CE炸了,要么没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