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显卡散热鳍片的氧化?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2-05-27):
RT,咸鱼购买了一张6700xt红魔矿卡。
成色还行,就是散热鳍片上有白色状的物质,疑是氧化。

请教该如何处理?
散热鳍片间隙空间狭窄,不好弄。拆开散热器用除锈剂浸泡,然后用刷子也刷不掉。
PCB板确实挺新的,硅脂垫也没有渗油。使用起来非常稳定

网友A:
酸洗液,或者洁厕零稀释一下泡半小时,但即便弄干净了过一阵子还是会和空气里的水分反应生成白色的结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酸洗液,或者洁厕零稀释一下泡半小时,但即便弄干净了过一阵子还是会和空气里的水分反应生成白色的结晶! ...

泡掉以后要是能涂上什么保护剂就好了

网友:
抗氧化镀层掉了。

网友:
超声波清洗 了解一下,如果是腐蚀的就不好洗了,洗干净也是斑点

网友:
家用很难用到这种程度,怀疑你买到了矿卡

网友:
这个会影响散热吗

网友:
这个不用管,

网友:
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不影响散热就接着用,实在看不过去的话就换显卡散热鳍片总成。

网友:
这是在旁边开了加湿器,吸进去的水雾形成的水垢吧?用除垢剂比较稀的柠檬酸应该可以去掉,但是应该会破坏铝氧化层和发黑层。

网友:
有条件的话,砂洗!

网友:
矿卡的使用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泡掉以后要是能涂上什么保护剂就好了

可以送去电镀,或者自己简单电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用白醋试试?

网友:
酸洗镀铬最防锈,但是,价格不亲民

网友:
怕不是矿卡哦 ,长期高温高湿氧化了

网友:
应该也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