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V20A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2-05-27):
72V20A充电器维修,很寒酸抠门的做工与用料,除变压器,该换了都换了。220V处接18V直流电测试,启动电阻短接,次级输出草帽红灯亮,三脚LED草帽灯也有绿光微亮,输出有42V直流电压。。。不接风扇,空载待机功耗8W,功耗随着时间推移慢慢上升。开关管有上铝散热片,在两分钟后发热大。3842芯片周围有2个电阻烧了看不清色环,参考网上换成一个22,一个1K。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变压器有问题还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这里面emi啥也没有,不值得修,就当练手吧。

网友:
学习一下     工业开关电源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元件参数不匹配导致?

网友:
换初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维修水平够高。

网友A:
这会有20A?O

网友B:
天啊,变成八爪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会有20A?O

外壳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变成八爪鱼了。

直插用完,贴片还有4个,上阵

网友A:
应该是72V20A电池用的充电器!可不是72V20A的充电器!高频变压器是已标注了!

网友C:
没电路图很难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是72V20AH而不是20A。20A和20AH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72V20A电池用的充电器!可不是72V20A的充电器!高频变压器是已标注了! ...

应该是72V20AH,少打一个“H”了。

网友:
220接18v?还有这样修法,可能是低电压造成大电流发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电路图很难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是72V20AH而不是20A。20A和20AH是两个概念。 ...

有电路图也不至于参考网上的,好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配送电路图了。

网友:
铅酸电池充电器吧

网友D:
主查次级稳压环路,单独给稳压环路供电,看431是不是在规定电压内导通,以及光耦导通后34脚的阻值是不是正常范围内,还有次级镇流滤波都要查,最后才是怀疑变压器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查次级稳压环路,单独给稳压环路供电,看431是不是在规定电压内导通,以及光耦导通后34脚的阻值是不是正 ...

供电的时候用可调电源慢慢往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