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RX550显卡清灰,并请教下怎么调整风扇启停

楼主(2022-05-27):
照片是清理完灰尘后才拍的,这显卡虽然是四线风扇,不过转速挺高,AMD的显卡程序里最低只能设置到50%,没法设置到更低。请教下大家怎么可以平时风扇不转,达到一定温度比如55度才转???

网友A:
550显卡的发热量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显卡的发热量不大吧

不大,不过风扇还是一直转,不知道怎么设置风扇不转

网友B:
这种亮机卡有啥可折腾的?

网友C:
简单的控制可以搞个几元钱的常开型温控开关50度的,串联装在散热器上。复杂点的,采用PWM控制模块,设定好温度。

网友:
用vbe修改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控制可以搞个几元钱的常开型温控开关50度的,串联装在散热器上。复杂点的,采用PWM控制模块,设定好 ...

太麻烦,风扇本身支持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亮机卡有啥可折腾的?

求送好显卡

网友:
简单方法是:用热敏电阻,自动调速。

网友D:
你AMD的CCC里限制50%很迷呀,我的RX560可以设到停转

网友:
风扇插座哪里是不是有几个电阻?

网友:
要调也要导出bios用软件修改,目测你这个支持开核

网友:
最好不要改,我的650TI就是这样花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AMD的CCC里限制50%很迷呀,我的RX560可以设到停转

最低只能50,再低拉不动了,直接填数据无效

网友E:
最关键的风扇插头没照出来,几线的?两线还是三线?这要看你机器配置了,如果你机器主板支持显卡风扇调速,那么调整温度启停点应该去BIOS里去设置,如果风扇没有调速功能,可以加一个常开温度开关串联到风扇电源线上,需要多高温度启动就买多高温度的,记住,一定是常开温度开关,别买成常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关键的风扇插头没照出来,几线的?两线还是三线?这要看你机器配置了,如果你机器主板支持显卡风扇调速, ...

四线,支持调速的,这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线,支持调速的,这没问题

那就去主板BISO里有关设置项调整吧,应该有两个调温,一个是机箱风扇,一个是显卡风扇。

网友:
需要显卡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去主板BISO里有关设置项调整吧,应该有两个调温,一个是机箱风扇,一个是显卡风扇。 ...

BIOS里只有CPU和机箱风扇

网友:
我是华硕主板,AMD风扇,基本静音,没看过是不是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