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子钟改锂电池降压问题

楼主(2022-05-27):
两个干电池供电,液晶屏的。虽然不费电,但换电池就要重新设置,就想改成锂电池供电。
     直接用电压高了,就串了两个in4007二极管,改好后发现电压不稳定,会有0.3V左右跳动,测量后发现是二极管压降不稳定,量了下电流,郁闷的是μA档200多到超量程跳动,mA档稳定在0.02。
    二极管的压降在这种变化的小电流下是不是本来就不稳定?
    手头上的ams1117测试静态电流3mA,电都浪费在它身上了,有啥便宜,静态电流小的推荐吗?
      暂时在二极管后面并了一个330μf的电解电容,有改善。

网友:
用铁锂电池电压应该刚刚好

网友:
可以用分压电阻, 阻值取大一些, 两个电阻可以搞定了

网友:
BL9342dc/DC最好,有个使能端还能设置低压关闭

网友A:
2个二极管降压,后面加个小电解,电压就稳定了。
1117或者二极管,或者电阻,原理一样的。
二极管有伏安曲线,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并不是一定的0.7

网友B:
马宝6206P1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二极管降压,后面加个小电解,电压就稳定了。
1117或者二极管,或者电阻,原理一样的。
二极管有伏安曲 ...

就是不知道在平稳曲线时最小的电流是多少?有没有低静态电流的三端稳压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宝6206P152

谢谢,查了一下,适合我,还便宜

网友C:
以前一个坛友提供的,我再贴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个坛友提供的,我再贴出来

该文件是我整理的,请更改一下SG2002的压差,数据应为210mV。楼主可以找找表中静态电流小,输出3.0V的IC,譬如HT7330。我用的是HT7133,为ZT219万能表用锂电池稳压。

网友:
之前捡了一个四方的液晶小闹钟,两节电池供电的,拆了后改到POS机外壳里,然后一块诺基亚的BL5C充到3.6V给他供电,能用小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文件是我整理的,请更改一下SG2002的压差,数据应为210mV。楼主可以找找表中静态电流小,输出3.0V的IC, ...

非常感谢,方便了广大电子爱好者,我已经作为资料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一下,适合我,还便宜

报歉这个是1.5伏6206系列有3v的

网友E:
2极管稳压区域在一定电流下,若达不到该电流就会随电流大小发生端电压波动。
若电钟走时正常,就不用管它,另外2节电池在新的时候电压会在3.2v以上,用一段时间还会降到2.5v一下,说明钟对电源电压容许一定的变动,那么锂电池的4v左右也可能不是问题,不用接2极管直接使用可能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极管稳压区域在一定电流下,若达不到该电流就会随电流大小发生端电压波动。
若电钟走时正常,就不用管它, ...

这种液晶屏电压高了后,不该显示的笔画也会显示,影响观看。

网友:
我家的一年都不用换一次,改锂电静态电流大的话,还不如直接用电池

楼主:
买了几个xc6206和ht73系列的,测试后,xc系列静态大概5μA,ht的3以下。
现在问题是xc的不能正常工作,接好后电子钟一直重启,就像有个开关不停地通断。量输出电压却很稳定,换了个3.3v的也一样,输入输出加没加电容都不行。
ht的就正常。
搞不懂。

网友:
直接用一个稳压管行不行?

网友:
几块钱买个铁锂电池就行了,市面上14500和10440铁锂挺多的,刚好对应5号和7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