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防不胜防:老人使用手机如何禁止安装app?【暂时方法】

楼主(2022-05-27):
情况如下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054-1-1.html

拆友提了几个方法:

1.苹果,相对封闭,安全;

2.root。然后冰箱类app把安装器冻住。不过root本身对于老人使用,也许顾此失彼,存在其他隐患。

3.开发者模式,adb,删除或者禁止packagesinstaller.apk,略好,但同样怕过犹不及。

4.纯净模式。即禁止安装应用商店/市场外的app。鸿蒙,小米miui都有。

退而求其次,选4,较为灵活。虽然我对国内市场也比较不放心(看看群魔乱舞的搜索界面就觉得心慌气短),但app不至于流氓到让你手机都没法用吧。

然而我手头华为升级到鸿蒙2,小米升级miui12以上,却找不到所谓纯净模式。

老头子那台华为,流氓app主要来自微信,我只好模拟他的习惯 ,点击意淫强国之类的链接,目的在于跳出安装外部来源app的那种对话框,提醒老头子 千万不要点“允许”。

结果也不知道附带点击了啥,反正再去设置里,已经有纯净模式了。

打开。启用。

再随便下载一个APK来安装,提示需要锁屏密码。哈,成了。

再在小米如法炮制:

比如WiFi analyzer是github下载的,安装画面出来后,点击 右上角图标,点击纯净模式,点击开启。

然后返回至安装界面,重复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授权单次安装”:

点击。然后再返回就能正常安装app 了:

和鸿蒙不同,MIUI设置里依旧没有“纯净模式”选项。不知道网上那些示意图怎么来的。实际上另外一台小米旧机是miui11,我也用上述方法打开纯净模式的。

暂时这么对付吧。

网友:
之前升级后就有这个模式了,就是安装第三方APP时提醒功能,要允许需要进设置允许安装才能安装。市场里的还是能装

网友:
厂商的纯净模式无非就是把别的广告商堵死然后自己独占...因为这玩意只防第三方安装,不防官方应用商店,官方应用商店什么尿性懂得都懂,记得顺带把浏览器和应用商店的通知权限关上

网友:
给老人买个二手苹果XS这种机器就行。换个电池。聊聊微信,刷个抖音战个五六年没问题。有3dtouch,玩和平精英也是顺手的要命。

网友:
360手机 死了这么多年了 还在【更新系统】

网友:
还是按键的老人机吧,另外配一个平板。

网友:
老人手机微信里的各种小程序,我都不知道说啥……

网友:
我姥姥有一个印度版小米手机,就是被纯净的。海外版应用市场天然被墙,什么都安不了所以只能用APK安装应用。

网友A:
没有纯净模式的手机可开启帐号认证,只要安装程序就必须通过帐号密码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纯净模式的手机可开启帐号认证,只要安装程序就必须通过帐号密码认证。 ...

愿闻其详,,搜索不到。。

是不是上传身份证照片开通“实名认证”才行?

网友:
我的魅蓝NOTE6被我用ADB把应用商店和搜索卸载掉了,整个手机都清净了,
还是ADB好用。

网友:
苹果吧  安逸  装好APP 就退出商店账号基本安装不了也更新不到

网友:
我一直都不明白,系统里面增加一个禁止安装任何APP应该不难吧?现在很多手机都有“老人模式”了,难道不能打开这个模式的同时禁止安装APP也打开吗?我爸的手机隔段时间我就要给他清理一下,就是他有时候随便乱点后台装上的。

网友:
别提纯净模式了,这个玩意一点用没有,一些广告,会直接调用自带的应用商店,有些La JI软件会上架手机厂商自家的应用商店,什么shān zhà,piàn qián应用全都上去了(不知道这审核咋弄的),你防是防不住的,除非彻底禁止掉任何应用安装,只用数据线给手机连接到电脑装软件,而且你还升级到鸿蒙,就更难了,因为被制裁,所以华为给鸿蒙加了广告,也不排除造成误点

网友:
给老人俩手机分开用,一台智能手机放家里只连接WiFi使用但不插电话卡,一台老年机专用于接打电话,在家里使用Guest WiFi或者AP隔离并且定时关闭无线,这样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B:
官方应用商店应该还有一个应用锁功能,就是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商店安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用商店应该还有一个应用锁功能,就是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商店安装app

嗯嗯谢谢,这样应该更保险。观察一段看看,希望那些流氓app不会恶意绕过这些保护环节

网友:
据说现在国产ui,有些要插卡才能安装浏览器下载的app了

网友:
要个纯净很难很难,都是利益搞得鬼

网友:
红米手机用adb删除应用市场后就不能开机了  就问你厉害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