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坑爹的风扇调速开关!

楼主(2022-05-27):
风扇开关坏了,对于这个论坛的人来说我想都是一件小事;
奈何风扇太小众,配件难寻!
坑!

就是这个工业风扇品牌:佛顶山,X宝搜出来都没几个的!!

看情况是一个触点接触不良,发热导致熔毁了

用料看着还可以

这个调速模型太难找了哦

塑料热熔变形导致弹珠卡死在槽里了

非主流的尺寸和结构设计

我是查遍了X宝和拼汐汐,真的是一个都没找到, 网上90%都是上面的这种尺寸和结构(注意安装支架的高度);

无奈挑了上面这个的,只能拿回来碰碰运气了,不行的话只能维修原来的了

这事告诉我们,买东西不能买台小众的品牌,坏了连个配件都不好找!!着实郁闷!!!
坛友们有啥好的建议啊,因为我看这个开关维修也不简单,卡的太死了!!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4档开关吧,只要内部空间够,买个回来想办法固定就行

网友B:
本来就不想让你修。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看来还是得买大众化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4档开关吧,只要内部空间够,买个回来想办法固定就行

替代方案是很多的,就是配套的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不想让你修。

我不修,我换

网友:
现在有风扇专用的遥控板替换。安装简便使用效果好。

网友:
花8元买套遥控的替换不好吗

网友:
直接硬改好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要原配比较难,直接替换还是好换吧

网友:
花几块钱,改成无线遥控的

网友:
这种工业风扇通常都是高档位一直使用,直接搞个船型开关就解决了

网友:
自己修好吧!

网友:
可以去电子产品实体店问问,或许有库存配件

网友:
自己做一个,修好他吧

网友:
可以自己用玻纤板做一个切换板换上,用铜铆钉当触点,肯定比原装的耐用。

网友:
买个遥控板安上得了

网友:
看看这款如何

网友:
换成电位器,加个变频器,无极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