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好久没有刻录光盘了怎么刻录都忘了,发个ONES刻录过程

楼主(2022-05-27):
网上随便搜了一个软件,ones中文版的,好像记得以前用过英文版的。下边是软件包

网友:
ImgBurn、Nero_Burning 我一般就用这两个

网友:
很多年以前用酒精120度,还有nero ,以前还买过很多光盘备份数据

网友:
win7以上系统自带刻录功能,何必这么麻烦,而且dvd可以多段刻录,新盘放进去选择使用u盘一样的模式,就可以多次追加删除直到写满容量。你这刻一个文件就关闭光盘,浪费啦

网友:
以前一直用Nero Burning ROM,久了不用都忘了怎么用了,现在发现win10自带的还是挺方便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阿香婆

网友:
都是用自带的刻录。而且可以分很多次刻录,就像楼上说得那样,直到塞满为止

网友:
谢谢,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刻录机放在抽屉里吃了很多灰。

楼主:
不知道win7和win10还自带刻录软件,从没用过,居然还能分段刻录,网上搜搜教程试试。

楼主:
fangyinghh  哈哈牛  wawa1234用win10系统试了一下  有以前刻录的光盘放进光驱打开光盘直接要把刻录的内容拖进去就可以了。操作就跟U盘用一样。光盘里刻录了文件夹、压缩文件、视频、音频、Word文件还尝试了下删除文件夹也没问题。但是用win7系统就不能刻录东西,但是能新建文件夹,新建文件夹里也不能粘贴或者拖进任何东西,也不懂为啥win7系统就不行
这个是win10系统下直接拖进光盘刻录的各种格式的文件

网友:
windows自带的刻录我觉得一点都不方便啊,每次拖入的话 最后会往系统盘复制后才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