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是软路由么,看到是红绿灯控制器

楼主(2022-05-27):
最下面不知道什么
这里感觉像一个软路由的放大版,多数j1900的外形。。。

这是一个光猫吧。。。

看看这细节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 ,哪位来帮着翻译一下

网友:
好像是软路由,但是这网口可真不少,我看刑

网友:
监控录像机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是x86的话随时可以变成软路由

网友:
明显是探头的存储设备,带联网的

网友:
应该是联网监控系统。

网友A:
想知道这玩意是啥不?
你只需要将他拆了搬回家,然后大概三个月后,判决书上会写明一切,品牌型号全有,甚至当初招标的采购价也会写上,便于给你认定个数额巨大

网友:
前端视频服务器,可以进行暂存和智能分析等功能,通俗点说就是一个集成了交换机的录像机

网友:
真是够乱的,路口的红绿灯控制器,做这行业容易腐败

网友:
上次朋友开小货车,在国道边红绿灯路口,怼了一个铁箱从里边崩出来个类似软路由的东西,可惜不能捡

网友:
这线够乱的。

网友:
没看到软路由,不过有HDMI口,应该是配置不算太差的电脑主机板

上面不写着海康威视嘛
RS485之类的弱电通讯控制,能对路口路面上的触发线圈采集交通信息,联动信号灯以及监控系统进行系统地拍照录像控制

最下面是电信提供的光纤盒,叫什么术语来着,就是个中转接线盒
还有光纤以太网和电口以太网转发器之类的
原本转发器用的光纤是有源中继的,后来升级的都是无源中继光纤的光纤猫EPON了,可以远程配置成专线模式,估计是交管专用的吧
升级成无源中继,让远距离的光纤线路维护成本越来越低了

网友:
搬回家我看刑2年起

网友:
上边是个录像机带分析的,抓拍用的。下边是个信号控制,联动之类的。有此按治安监控从路口抓拍的箱子里取电用,为了安全接的时候把空开给掰了,10几分钟,就有人找。主要是跟交警打过招呼了,找归找,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玩意是啥不?
你只需要将他拆了搬回家,然后大概三个月后,判决书上会写明一切,品牌型号全有,甚 ...

好主意,欢迎撸主为我们释疑...

网友:
这是电子警察的智能存储终端,负责本地存储和上传中心的,有断网续传,一般都放在监控杆的箱子里,我就是负责交警卡口和天网视频这块施工的

网友:
上面那根网线可以放心捡,没事儿

网友:
应该就是个监控录像机吧,有可能是X86平台的,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监控录像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