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补内胎生活。。求助山地车内胎采购!!

楼主(2022-05-27):
  几乎每天都骑的山地车ATX660,原先没采用旧外胎制成的防刺胎垫时,经常时不时的就会出现扎胎。
  自从参照坛友的建议,采用旧外胎制成的防刺胎垫后,扎胎没有了,但是却时不时的,内胎就会出现沙眼漏气。。。。。前一条内胎,沙眼能有5~6个。有一次外出,内胎漏气,推行20公里才回到家。
  现在使用的建新内胎又出现沙眼漏气了。。。。又又又得补胎了~!!!
  想问一下坛友们,你们平常都是使用哪种内胎的???多久进行更换????
  谢谢~!!!

    谢谢坛友们热心的指点~!!!
    下午已补好内胎~!通过观察内胎,发现内胎贴着钢圈的那一面有很多的细小扎痕,应该是当初我用旧外胎制作的防刺垫没有制做好~!边沿是用剪刀直接剪出来的,导至边沿的尼龙线头伤内胎,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刀片,小于45度角进行切割!!!!

网友A:
换条外胎吧  你这个可能是外胎里面有细钢丝没清理掉,内胎的沙眼要是太多也换了。

网友B:
内胎就会出现沙眼漏气就往里面加入自动补胎液。内胎一般是朝阳内胎好,注意看执行标准号或者询问是否橡胶胎。橡胶胎耐高温,有些合成胎耐高温。

网友:
问一下旧外胎怎么做成防刺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条外胎吧  你这个可能是外胎里面有细钢丝没清理掉,内胎的沙眼要是太多也换了。 ...

谢谢朋友~!
有沙眼的地方都是贴着钢圈的那一面,而且我后面还用旧内胎搞成钢圈胶垫。
但是还是会有沙眼。真不知道是不是内胎质量不行??

网友C:
外胎是不是太薄,以前胎齿很厚,后来都是城市公路外胎做的非常薄,在城市道路也很少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胎就会出现沙眼漏气就往里面加入自动补胎液。内胎一般是朝阳内胎好,注意看执行标准号或者询问是否橡胶胎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之前购买内胎,真没注意这个细节
我之前在网上购买过一条朝阳内胎,质量不太好,半年后就出现了5~6处沙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胎是不是太薄,以前胎齿很厚,后来都是城市公路外胎做的非常薄,在城市道路也很少出问题 ...

谢谢朋友热心答复,不是外胎的问题~!
因为内胎出现沙眼的地方都是贴着钢圈的那一面

网友D:
如果你是靠钢圈这面出现的“沙眼”,估计你的辐条和胎垫要仔细检查了。
骑行了10多年,只有一次发现你说的这种问题,去车行调整辐条,更换好的胎垫后,再也没出现这种问题了。
正常的内胎,是不太可能出现你说的沙眼的,没什么好讲究的,不买垃圾产品就行。
正常内胎的价格,是由重量来决定的,越轻,就越贵。

网友E:
相信我,换个外胎之后,你爆胎的情况绝对减少很多。我之前也遇上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靠钢圈这面出现的“沙眼”,估计你的辐条和胎垫要仔细检查了。
骑行了10多年,只有一次发现你说的 ...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我用旧内胎制成胎垫后还是会出现沙眼。。。。
前轮的辐条很紧,没有出现沙眼的情况,后轮的辐条相对于对轮而言就偏软一点
难道真的是因为辐条没调紧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靠钢圈这面出现的“沙眼”,估计你的辐条和胎垫要仔细检查了。
骑行了10多年,只有一次发现你说的 ...

听朋友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是被车行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信我,换个外胎之后,你爆胎的情况绝对减少很多。我之前也遇上过这种情况 ...

朋友~!我这是内胎出现沙眼,不是爆胎~~!!!
骑了很多年自行车,就没出现过爆胎的情况过

网友:
现在的轮胎应该没有沙眼了吧,三十年前的轮胎都基本没有沙眼,感觉你是被小刺扎破了,检查你垫胎上有没有小小的针尖尖之类的,一开始扎不透内胎,随着轮胎反复碾压,越扎越深,最后扎透漏气了

网友:
另外骑行最后带一套补胎套装包,再带个随车小气筒,随烂随补

网友:
用旧内胎做胎垫,剪一条旧内胎把钢圈内侧钢丝头面上铺一层;旧胎剪破把新内胎包好再装回外胎。注意包完整,不要起皱。90年代自行车是主力运输工具的时候经常这么干,要想坏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热心指点~!
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我用旧内胎制成胎垫后还是会出现沙眼。。。。
前轮 ...

单车的重心在后轮呀,前轮受力比较小。
如果你体重不小,那更容易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了。
如果辐条有问题,加上胎垫不好,会磨损内胎,出现你说的“沙眼”。
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出现沙眼的地方,与辐条孔的相对位置。

网友:
"沙眼"是因为轮胎制造过程中混进了沙子颗粒,楼主你说的这种情况不能叫"沙眼"吧?正规品牌轮胎,好多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沙眼是什么,慢撒气吗

网友:
       你是买内胎发愁,我是买外胎发愁,天猫店的,专卖店的都买过,不到半年就出现细小裂纹,且有越来越大趋势,虽然没有破,但看着挺不舒服的,原车胎骑到磨很薄了也没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