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射频电路天线的疑问

楼主(2022-05-27):
最近在玩2.4G遥控器,发现天线在电路板上是天线和GND两个焊点,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天线和GND是通的
问:既然是通的,那为什么射频馈线要用同轴屏蔽线,屏蔽层和中心的铜线分别起到什么作用,或者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上面回答没一个正确
我来告诉你,因为板子上做了阻抗匹配,这个匹配并不是用L(电感)链接到地的,只有C电容(到地)。
而是 电阻 匹配的,RF输出端到地有一个20-200R的电阻,一般是50R左右的,用来做平衡检测输出用的
所以你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状态。

上面那些说看书的,真是秀逗了,那是原理,工程都是要做隔离的,什么是工程?功放模块就是最简单的工程。而且LC匹配是C接地,哪有L接地的。
我搞了那么多射频放大,从没见过国内外有楼上说的L接回路

网友:
你只是量起来短路而已,实际上,是按阻抗计算的,射频与常规电路不同,你以为的短路其实是阻抗匹配设计

网友:
测量是通的没错,但是高频阻抗仍然存在的,屏蔽层和中心的铜线起到抗干扰和构成分布电容的作用

网友:
这个要从天线的原理开始说起。平行板电容器通上交流电后,会产生交流电场,电生磁,磁生电,在平行板之间就会产生电磁波。但是该电磁波被束缚在平行板之间。后来人们把平行板调整角度,电磁波的辐射范围就会变大,当平行板垂直时,电磁波的辐射范围最大。两根等长的金属棒,一根接激励端,一根接地,这就是最原始的偶极子天线的原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线和地线。在后来,人们发现地线可以隐藏在地平面中,利用镜像法也可以完成电磁波的发射。至此产生了单极子天线。单极子天线由于较长,在制作时占用的空间较大,因此,人们又想到了把单极子天线进行弯折,形成了L型天线。但是L型天线的长短是平行于地平面,增加了天线的容性,导致天线不稳定,于是人们又在L型天线的折点出增加了一个短路支节,即短路到地平面,交流电通过导体会有电感效应,通过增加感性来弥补L型电线的容性过大的不足,这就是倒F天线。由于电子产品的小型化需求,有时候,倒F天线的发射端长度仍然过大,于是,人们将发射端继续弯折,形成了蛇形天线。但是弯折后的发射端,每两根相邻的垂直于地平面的导线中电流方向相反,具有抵消效应,因此蛇形天线的总长度要长于倒F天线。在之后,为了接收多个频段,还演变出PIFA(平面倒F天线)等。

网友:
天线的学问很多,慢慢看书吧。

网友:
从LC回路到开放电路的演变可以看一下中学物理书。

网友:
需要恶补基础知识

网友:
天线是阻抗,短路很正常。

网友:
磁生电,电生磁,磁生万物。

网友:
天线是LC振荡回路,直流电阻为零,但是对于高频来讲是具有很高阻抗的,其实简单计算很容易,天线的振子尺寸等于波长时候效率最高,其次是1/2,1/4等等,光速除以频率等于波长,2.4G波长大约12.5厘米,为了减小体积,会采用1/4或者1/8尺寸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回答没一个正确
我来告诉你,因为板子上做了阻抗匹配,这个匹配并不是用L(电感)链接到地的, ...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但是看你怼楼上那些,特别是那些抄百度的,我还是要感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