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睿达m500 如题好盘338元960g我觉得还可以

楼主(2022-05-27):
这个价2ce 4die的20nm mlc f 盘好的才写了40t比那些写了300t的矿盘还便宜还是2d mlc多好

网友A:
这种可清零的盘,鬼知道写了多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清零的盘,鬼知道写了多少数据?

楼主的这个有2万8千多小时了,还需要清零?

网友:
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清零的盘,鬼知道写了多少数据?

确实,0通电只贵30,应该0通电的是清零的这个3w小时的应该是卖家懒得清零,因为他就十来个盘没必要批量

网友B:
平均擦除次数2E2是十六进制,这算十进制,那是738次,也就是NAND写入了738T,对应主机写入44T,写入放大 = 16倍

网友:
一看就是矿!至于渣不渣,还得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均擦除次数2E2是十六进制,这算十进制,那是738次,也就是NAND写入了738T,对应主机写入44T,写入放大 =  ...

镁光这个应该是显示bug 写入放大不会超过10倍,超过的是数据错误,英特尔已经发过消息软件错误 同晶圆的镁光应该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镁光这个应该是显示bug 写入放大不会超过10倍,超过的是数据错误,英特尔已经发过消息软件错误 同晶圆的 ...

英特尔的声明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的声明链接呢?

我只是用520的时候看到了,链接的话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的声明链接呢?

这就可以解释我的520 120g写入放大48倍写入接近430t数据还是百分百耐久
之前用英特尔那个修正软件之前只有百分之13的寿命,写着不良,用了软件以后就变百分之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镁光这个应该是显示bug 写入放大不会超过10倍,超过的是数据错误,英特尔已经发过消息软件错误 同晶圆的 ...

不会超10倍?530掉盘 是因为 intel 写入放大问题 放大60倍。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超10倍?530掉盘 是因为 intel 写入放大问题 放大60倍。很离谱

问题是如果是真48倍那120g 400多t已经超过极限pe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超10倍?530掉盘 是因为 intel 写入放大问题 放大60倍。很离谱

又不是1t写400多t是120g的盘,,,

网友C:
这个用的是镁光的啥颗粒?看价格还不错,不过有点担心太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的是镁光的啥颗粒?看价格还不错,不过有点担心太渣了

M500 960G官方写的寿命是72TBW,虽然是MLC,居然小于现在的3D TLC的600TB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不是1t写400多t是120g的盘,,,

我有个SLC优盘,能读能写,就是放几天后,文件打开全是0,俗称漏电

网友:
可清零的低价盘,鬼知道他清了多少次。

网友:
二手的固态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SLC优盘,能读能写,就是放几天后,文件打开全是0,俗称漏电

漏电那是高电压写过的,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