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太阳能草坪灯(彩灯)控制器

楼主(2022-05-27):
有开关键、灯变化方式转换按钮、充电指示灯知灯变化方式指示灯。后面三脚光敏接收头应该是遥控接收头

內部采用18650锂电池容量不知

太阳能电池接收面

内电路

楼主:
更简单的一款

采用镍氢电池直充方式(有隔离二极管)有开关键和灯变化按键

专用集成块、工作时有升压电路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假如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整夜都能亮吗?

网友:
第二个我也捡过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假如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整夜都能亮吗?

一般调整到亮度渐变而且停顿方式,这里是装饰作用不作为照明。可以亮8小时以上与负载有关。

网友:
这种太阳能电池,一横条是0.5V,大的估计是4.5V左右 直接加二极管对电池充电的 估计没有过充保护(几乎也不可能充满)。功率估计150mah左右  电池1200mah的18650电池

网友:
  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应该总是充不满电

网友:
原来是独立电池供电,中间有主控制器。太阳能板只是能充进一点,晚上有点光装饰。

网友:
要想久点,太阳能板整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调整到亮度渐变而且停顿方式,这里是装饰作用不作为照明。可以亮8小时以上与负载有关。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简单的一款

采用镍氢电池直充方式(有隔离二极管)有开关键和灯变化按键

个人觉得镍氢电池用得久一些。

网友:
拆得不错,很好!

网友:
可以拿来改装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草坪灯,假如白天有太阳的情况下,整夜都能亮吗?

能搞出 原理图吗  什么芯片?

网友:
还有一个14500的电池位,看来还有更低配的

网友(2024-02-04):
引用 楼主:
更简单的一款

采用镍氢电池直充方式(有隔离二极管)有开关键和灯变化按键

这种灯如果拿掉太阳能和电池,直接改DC供电,要在灯串那里接多少电压?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