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新能源车使用经验浅谈之三:浅析电池非正常续航短的原因

楼主(2022-05-27):
上次聊到过电芯与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050-1-1.html),今天还是以小车常见的三元电芯来聊一下电芯的最低放电电压与续航的问题。

关于三元锂离子电池的最低电压,网上都说可以放电到2.7V甚至2.5V,而实际运用中通常都应该是不影响电池寿命的最低电压为终止放电电压,一般的高倍率车用电池都是限制在3.3到3.5之间,之所以限制这么高是因为车用是无规律大电流放电,放电时候,特别是放电后期剩余电量很低时候一瞬间的大电流就能让电芯电压跌倒2.5V甚至更低,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另外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剩余电量为0也就是达到放电截止电压时候,并不是马上就能充电,可能刚好为0时候到家了但是很晚,很困所以就睡觉了,甚至第二天都忘记充电的事儿了,这个时候虽然你关闭了电门,但其实内部BMS还是在工作的,会消耗很小的一部分电流,所以厂家通常都把最低放电电压限制3.3到3.5左右。

那么同上次充电电压一样,知道了最单节低放电电压,就能算出电池包的最低总电压了,还是以我的为例假设BMS中截止放电的保护电压为3.5V,则88*3.5=308V,高于这个电压电车就应该可以行使,实际情况并不是简单的这样算的,因为BMS不断的检测单节电压,只要这个电池包中有任何一节电芯的电压达到或者低于3.5,则BMS就会启动保护,断开电池包,使整车趴窝,并且还有恢复机制,即只要保护了,就需要充电到单节电芯的电压要高于多少比如3.65V才能解除保护,

可能我这样说难以理解,简单来说就是电池包中有一节电池电压达到保护电压,则电池包就禁止输出。同样我们来计算一下,假设有个电池包邮100节电芯,理论上最低保护电压是350V,但实际上有99节电压在3.65V,有一节的电压跌倒3.5V,这个时候系统电池BMS系统就会保护,我们计算一下:99*3.65+1*3.5=364.85V,是不是高于350太多还是没有输出了?

所以,我们不难科学的解释出为何车上明明显示还有多少的电量还可以跑多少公里但是突然就趴窝呢?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系统虽然显示电量低但是还显示可以行使多少公里,结果遇到红绿灯停下来就趴窝了。这种情况就是起步时候大脚踩了电门,电量本来就低,在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电池电压下跌很严重,达到最低保护电压致使BMS保护动作禁止输出,直接趴窝。所以在电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尽量控制到用最低的速度或最低的耗电功率缓慢行驶。

其实简单来说,电池包就是木桶效应,充电电量的多少取决于电池包中最高的那节电压能冲进去的容量,而放电量或者说续航的多少取决于电池包中电压或者电量最小的那节电池的放电容量。

关于这个问题改天有时间专门来聊一下

网友A:
新能源车大屏 如果能看到电池单体电压就好了!!!一般都是有个总电压,

网友B:
坚持随用随充吧,家里和单位都有充电桩最合适

网友C:
就是充电不方便。

网友D:
就是没有新替代品出现在,电池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能源车大屏 如果能看到电池单体电压就好了!!!一般都是有个总电压,

这个也正是我打算在自己车上DIY的项目,不过太复杂了,主要是CAN通信数据弄不到,要慢慢去测试理解,很难,厂家不会把这个给普通人看的,这个是收费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坚持随用随充吧,家里和单位都有充电桩最合适

新能源车的特点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充电不方便。

其实在农村和小城镇很适合,出行成本很低,比摩托车便宜,就是保险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没有新替代品出现在,电池有损耗。

其实吧,电池那点损耗根本不算事,损耗达到80%起码要10万公里,主要是电芯的一致性差造成电芯不均衡才是最大的致命弱点

网友:
和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一样只是其中一节或几节出问题造成的续航短,电池技术没实质的飞跃最好不碰电瓶车

网友:
感觉汽车上的电池管理比笔记本上那种可靠性高很多吧,衰减也慢很多。

网友:
电池放电到百分之10左右时,大部分车已经控制车辆最高放电电流,猛踩和踩到底油门,车辆都不会积极响应的,而是以一个缓慢降低速度的方式行驶直到趴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正是我打算在自己车上DIY的项目,不过太复杂了,主要是CAN通信数据弄不到,要慢慢去测试理解,很难 ...

这个 小黄鱼上 有卖的  搜索新能源CAN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在农村和小城镇很适合,出行成本很低,比摩托车便宜,就是保险费高 ...

保险费为例,我一辆刚交第三年保险,一辆刚交第二年保险,虽然碰上今年的新能源车险改革,但是保费还是比去年低,跟我之前同价位的油车某田油车差不多,听说保费上涨厉害的是特斯,拉,十万多的电车还不受啥影响,而且我的三者还从200提到300,还比去年未改革前便宜了不少

网友:
锂电池大电流放电可以使用更低的截止电压,因为内阻导致的,截止电压最终其实决定于正负极材料上面的有效电子数量,过放导致极板材料崩塌而形成永久容量下降

网友(2022-06-27):
随便看看混积分

网友:
向大佬学习,顺便混点积分

网友(2023-01-11):
斗胆,也说一下,
对于一般电瓶2轮车用锂电池,楼主说的对。
但是汽车电池,估计更加复杂,
我以为,汽车对电池的管理,对于某一节不良电池,应该有保护功能,类似于我们玩机械硬盘,对于红区屏蔽保护。保证其他电仍旧能够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