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2258xt 量产失败求思路

楼主(2022-05-27):
手头一块120G杂牌。一直当pe装机盘使用,最近出现掉盘的现象。无法格式化,故尝试开盘挽救。

主控2258xt,正面双贴了两颗粒黑片。闪存识别id为
45 3E 98 B3 76 72

应该是sandisk 单颗粒64G SDZNBIAMA BICS3颗粒
感谢论坛高手分享的量产工具,默认设置量产pass。
urwtest 测试到写入70G左右掉盘,不认。
又按照某论坛帖子里大神指导,跑RDT。
设置ecc 30 50
RDT result ==> PASS!

Total Run Time(H:M:S) = 1:20:40
Total fail Counts = 5280
Erase fail Counts = 4820
Program fail Counts = 0
Read fail Counts = 460
Highest Recorded Temperature = 64'C
RDT firmware version = S0829A0
RDT firmware version (from Result) = S0829

=== RDT SETTING =========================================
SLC => Test Loop = 1, ECC TH = 30 bits
Non-SLC => Test Loop = 1, ECC TH = 50 bits
RDT Read Retry => Disable
Bypass status fail bit => Disable
Force single plane program => Disable
Delay 30 minutes to read check => Disable
Pre-Check good block quantity => Disable
Spectek NAND special test => Disable
Erase soon after read check => Disable
Max Active Interleave Way => 4-Way
Thermal Throttling Temperature => 90'C
Thermal Throttling Flash Clock => 100Mhz
Test Block Cnt => All blocks
Test Type => Write All Block then Read
Test Mode => Erase  +  Program  +  Read
Read Type => Read check for all loop
Reference Mode => No Ref Mode
TemperatureTH => Don't care
EraseFailCntTH => Don't care
ProgFailCntTH => Don't care
ReadFailCntTH => Don't care
BadBlockCntTH/Die => Don't care
=========================================================

<< Bad Block Count Distribution >>
-------------------------------------
       CH0   CH1   CH2   CH3   (All-Plane)
CE0    026   000   5254   000
CE1    000   000   000   000
CE2    000   000   000   000
CE3    000   000   000   000
CE4    000   000   000   000
CE5    000   000   000   000
CE6    000   000   000   000
CE7    000   000   000   000

       CH0   CH1   CH2   CH3   (Plane-0)
CE0    015   000   2303   000
CE1    000   000   000   000
CE2    000   000   000   000
CE3    000   000   000   000
CE4    000   000   000   000
CE5    000   000   000   000
CE6    000   000   000   000
CE7    000   000   000   000

       CH0   CH1   CH2   CH3   (Plane-1)
CE0    011   000   2951   000
CE1    000   000   000   000
CE2    000   000   000   000
CE3    000   000   000   000
CE4    000   000   000   000
CE5    000   000   000   000

接下来去掉勾选RDT量产报错

提示坏块太多。

虽然这个盘确实垃圾,但是还是想挽回一下。求指导思路。

网友A:
跑rdt,tcl模式下都开到50ecc了,算是非常宽松的要求了,都报错通道2的ce0坏块5000+,基本上这片闪存都是坏块了。

所以,只能拆掉有问题的那颗闪存,开64g,不过我没有测试过2258xt能不能1ce开卡

网友B:
一个颗粒挂了,尝试开一个颗粒,当60G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rdt,tcl模式下都开到50ecc了,算是非常宽松的要求了,都报错通道2的ce0坏块5000+,基本上这片闪存都是 ...

好的,我先试试,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颗粒挂了,尝试开一个颗粒,当60G用

会不会有什么跳线要改动

楼主:
汇报一下情况,估摸着顺序拆掉了坏掉的颗粒。现在单贴一颗黑片,开卡出来55G左右容量。跑了一圈测试过了,写入在20G后掉到10M/s,实在是拉胯啊。
论坛哪位大大有不想玩的便宜tlc颗粒出售的吗。

网友:
慧荣2258XT黑片颗粒掉盘的话,就没必要折腾了,本来就是一堆垃圾里面挑的颗粒,掉盘的话,就已经磨得差不多了,拆掉坏的,能开卡成功,就不错了,你拆掉的烂颗粒也不要丢,上安国和芯邦的U盘主控版,可以开卡,继续用,继续压榨

网友:
这颗主控掉速很正常, 10M差不多没啥问题

网友(2022-08-26):
这个帖不错,有完整的开卡过程

网友(2023-11-21):
开不了。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