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英菲克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22-05-27):
论坛优惠购里推荐买的,20多元,原本想着带个耳机听听歌什么什么的。
结果小孩子出生,随时要去搭把手,耳朵都是竖着。晚上睡觉耳塞也只能带半边。
这个耳机也就带过一次,小孩子2岁带过几次听儿歌。

不能插卡,也不知道充电一次管多久,带AUX输入。

耳棉插进去的,省事多了

三颗螺丝,三个六角孔插耳棉的

空间还很大,升级电池没问题

背面很干净

其实我就是很想弄套23合一,但是不想卖东西换M,也不想充值。咸鱼卖过几次硬盘内存无人机,扯皮很麻烦。
找了 论坛大哥 @玛德陛下 能不能给点M, 大哥很爽快,差多少,他给。只可惜后来发现论坛不允许转账。 作罢,慢慢熬吧。

网友:
找 论坛大哥 @玛德陛下 能不能给点M, 大哥很爽快,差多少,他给。只可惜后来发现论坛不允许转账

??无缘无故为啥找他给m,又不能转账?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A:
占个楼,坛友们百元左右的蓝牙耳机有啥推荐的么,双耳或者骨传导都行,看视频,不追求音质,不考虑头戴和入耳,之前买过俩山苹果,用着凑合,都是电池不行,用俩月电池就挂了

网友:
音质应该很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占个楼,坛友们百元左右的蓝牙耳机有啥推荐的么,双耳或者骨传导都行,看视频,不追求音质,不考虑头戴和入 ...

要不要挂在脖子上的,我到有个插卡播放机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挂在脖子上的,我到有个插卡播放机推荐,,,

能插卡感觉体积不小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插卡感觉体积不小的样子

比烟盒长一点,宽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烟盒长一点,宽度差不多

哈哈哈,太大,不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占个楼,坛友们百元左右的蓝牙耳机有啥推荐的么,双耳或者骨传导都行,看视频,不追求音质,不考虑头戴和入 ...

Redmi Buds3还不错

网友:
如果音质可以,也考虑近一个,看拆解还可以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edmi Buds3还不错

看了下评价还不错,优先考虑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评价还不错,优先考虑中

我实际在使用中,效果不错,这是半入耳式,比入耳式舒服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在使用中,效果不错,这是半入耳式,比入耳式舒服太多了

戴不了入耳,总感觉太封闭不舒服,感觉这类苹果造型的半入耳就比较输入,骨传导的暂时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不了入耳,总感觉太封闭不舒服,感觉这类苹果造型的半入耳就比较输入,骨传导的暂时没试过 ...

对,入耳特别难受

红米这款合适、价格不贵,音质也不错,相比那几十的而言,哈哈

网友:
英菲克不是生产鼠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