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不用烙铁,更换罗技俄罗斯微动内的弹片

楼主(2022-05-27):
一个罗技俄罗斯鼠标,中键接触不良,总是按不动,因为微动是贴片的,PCB背面又是主芯片,不好动烙铁风枪,从平时收集的微动里拆几个弹片,测试了一下,换了个合适的。

手头的微动有以下几款,不知道名字,里面的弹片大小也不一样,从左到右,弹片直径依次是5、4.5、4、4、4.5。

原装微动中的弹片是4.5,可选的只有第2个和第5个,第2个是拆机的,好像也不行了。
换上第5个,这种中间带孔的比较硬,但用在中键影响不大。
工具就是一刀一镊一十字起。

网友A:
刀口烙铁很好取下

网友B:
鼠标左键时间长了就变的绵软,我也修过里面的弹片,修的我心态都快崩了

网友C:
楼主是不厌其烦的事倍功半型的绕远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也许这就是自得其乐吧!

网友D:
干过,这样的事情也干过。不想动烙铁!!!

弹片疲软,触点不良,用老旧的拆卸弹片换,不用烙铁,直接在板子上就换了。有时是修,就在板子上,拆开微动,打磨下触点。

就是有时空间受影响,撬微动的壳时角度不好弄好

网友:
滴点WD40挺好用

网友E:
我都是拆开刮一刮装回去

网友:
每次买鼠标第一时间排除用这种微动的鼠标,简直太容易坏了

网友:
感觉这个是不是跟经过微动的电流有关,小电流的应该耐用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厌其烦的事倍功半型的绕远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也许这就是自得其乐吧! ...

对于我来说就是事半功倍,拆这个老方便的,不用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厌其烦的事倍功半型的绕远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也许这就是自得其乐吧! ...

也是奇怪,是中键坏了,我的鼠标基本上不用中键

网友:
尽量避免用正方形微动鼠标,里面锅仔片结构不耐用。尽量选长方形微动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口烙铁很好取下

懒,工作台离电脑太远,不想动烙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鼠标左键时间长了就变的绵软,我也修过里面的弹片,修的我心态都快崩了

要不是为了发贴单换弹片5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厌其烦的事倍功半型的绕远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也许这就是自得其乐吧! ...

对于这样的微动,换弹片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网友:
太麻烦了,不值得费这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过,这样的事情也干过。不想动烙铁!!!

弹片疲软,触点不良,用老旧的拆卸弹片换,不用烙铁,直接在板 ...

11号手术刀片,非常轻松。

楼主:
测试无效才换弹片的,当然也可能手头的WD40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拆开刮一刮装回去

原弹片就是刮过头了,废了。

网友:
滴点WD40挺好用,用刀刮一下氧化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