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吉龙牌ZSJZ型水流指示器

楼主(2022-05-27):
不是常见的产品,安装上基本不坏,坏了就必须换的东东!

网友:
揭开古龙牌香水神秘面纱

网友:
是不是类似那个燃气降压那个皮碗一样的,有压力就把皮碗顶上去

网友:
确实不不常见,我都没见过水流指示器,又跟坛友长见识了

网友:
反正就是用来指示哪个防火分区的有水流动作,通过输入模块接进消防主机,比如摸地方喷淋爆了,水流指示就能告诉你这块地方,水流指示动作你就知道,这里出水了,具体是不是着火,要通过烟感温感判断,

楼主:
消防用水流指示器一般用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安装在主供水管或横杆水管上,当静止的水因为某一喷淋头出水出现管内水流动时,向火灾自动控制系统给出某一分区水流动的电信号,此电信号可送到电控箱,但通常不用作启动消防水泵的控制开关。

网友A:
高级智商税,只因为国家强制要求,本来成本超低就是卖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智商税,只因为国家强制要求,本来成本超低就是卖这么贵。

同感,技术含量就在传动的密封上,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不是和燃气热水器里面的一样结构吗

网友:
这东西确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