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元买了个电蚊器,有老铁用过不?怎么样

楼主(2022-05-27):
蚊子真是讨厌,帐了蚊帐也不管用,还是钻进来,有个灭蚊拍,老要一晚起来几次废力伤神,想过买灭蚊拍带灯那种,但电压高还啪啪响,所有最后选了这个,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还没到货,用过的说说?

网友A:
没图怎么说呢?要买就要挂式的,商场酒店都在用。

网友B:
光诱的夜晚没啥光时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怎么说呢?要买就要挂式的,商场酒店都在用。

另一个有图的,这个重发了,想删还不会,找不到删的地方

楼主:
删不了,就再发一个吧,图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诱的夜晚没啥光时效果还可以

就几个紫色灯光,里面一个风扇吸引

网友:
电热蚊香液那种挺好用,不杀蚊,用了以后蚊子就不活动了。

网友:
没用过,等你试过说一下

网友:
家里用这个,还不如用蚊香

网友:
没有效果的,我买了一个,后来扔了

网友:
还仿生吸引蚊子,把T12调到36度看吸不吸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不了,就再发一个吧,图是这种

这种,不行。。。试过了。。

网友:
有部分作用,房间没人 而蚊子很多时,能够吸走一部分蚊子,
这个东西不是对所有蚊子都有用, 算是个随缘产品,
在房间没人时候 对部分蚊子有用,能够降低房间里蚊子的密度

网友:
吸蚊灯是有用的,关键是要静音,一个房间最少一个

网友:
紫外线灯,还不得把蚊子给引来啊。

网友:
买个正品的电蚊香或者蚊香液,一套下来也就20多,不要图便宜买加的,都是有毒的

网友:
智商税产品

网友:
窗口做纱窗,门口装磁吸门帘20多块,家里换个蚊帐,100%不受蚊子干扰,你要买地个就一个风扇,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说没效果吧   前几天拆开里面死蚊子装满了 去年用完没处理     说有效果吧   晚上不点蚊香还是被蚊子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