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工业的角度去做家庭水电装修

楼主(2022-05-27):
我发过一篇:装修水电也DIY?来看看已经运行了一年多的史上最牛的智慧家居水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989-1-1.html

有朋友表示怀疑真假,今天来几张视频的截图,大家可以看看,也可去抖音搜索视频观看,另外说明一下是以前的版本,现在的界面比那个时候要美观一点点点

网友A:
智能系统是把双刃剑,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B:
看成本,看需求............有需求,什么都能干

网友C:
直接像科幻里那样,整个智AI机器人来报告和控制,这种手机控制不太智能

网友D:
安全隐患就不说了,我担心这套系统的厂家倒闭了 不会系统也不能用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像科幻里那样,整个智AI机器人来报告和控制,这种手机控制不太智能 ...

你说的很对,其实这跟智能差的多,只有“能”,没有“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系统是把双刃剑,要有心理准备

有一点你永远要相信,用工业的品牌PLC不可能有什么后门,甚至像西门子的PLC你如果去破解加密都有可能承担法律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本,看需求............有需求,什么都能干

目前来说中控的硬件成本在1.2万左右,因为都是通用的PLC继电器啥的,这个成本都可以在某宝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隐患就不说了,我担心这套系统的厂家倒闭了 不会系统也不能用了吧 ...

系统是由PLC控制的,PLC用的是韩国LG的,这类跨国集团的PLC最坏的结局也不是倒闭,而是被收购。所以你不必担心系统没配件换,三菱的FX0系列差不多20来年了,市场还有卖,甚至还有更现在新换代的FX5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其实这跟智能差的多,只有“能”,没有“智”

你是在用家电产品的思维去怀疑工业设备的能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由PLC控制的,PLC用的是韩国LG的,这类跨国集团的PLC最坏的结局也不是倒闭,而是被收购。所以你不 ...

手机和PLC之间的通讯怎么搞的?

网友:
有钱就可以任性,看到地上的一排排管线。 明装直接大号双线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很高大上啊

网友:
家里最好别装这个,到时候坏了没几个人会修,维修费用还很贵。找个水电工好找,但是会PLC编程的不好找(我一抬头就看到一个)。。。家庭用电顶多换换灯泡之类的,这个就难说了。

网友:
你应该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有钱的大佬,可能盖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了,他们的富有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没有钱的穷人,连想都不会去想。
中间的人有几个懂得编程的?

网友F:
智能家居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以前说过,看起来高大上,实际意义不大,有时仅仅是为了某种炫耀。
当我出门时肯定顺手关灯,所以不需要远程关灯,而我不在家时更不需要远程开灯。开关门同理。你可能会说,万一亲戚朋友来时主人不在家怎么办?这种情况真不多,一年到头没几回,与其花大钱搞什么远程开门,我宁愿跟对方提前沟通好到访的时间。再说主人不在家时,其实也不想让别人随意进家门,更何况现在某些小区根本不会让外人进大门(不进大门,也就到不了家门)。
至于家里各种壁灯、景观灯、房间灯,也是根据需要现场手动开关就行了,实际上主人在家时往往固定开的就那几盏灯,其他靓丽的照明噱头都是为了给客人看的,尤其是第一次到访的客人,所以使用频率并不高,更没有智能操作的必要。如果主人确实有点懒,不愿起身开关主灯,那就安装一些无线、红外遥控灯具好了,经济实惠又实用。
远程遥控空调?这个可有可无。远程遥控电饭锅煮饭?拜托,现在的电饭锅可不是通电就能自动运行,得按几下按键,除非用的是老式电饭锅。
思来想去,也就安防比较有用了,然而市面上就有成品的家庭安防设备出售(最省事的就是装一个网络摄像头),也不需要搞成智能家居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能家居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以前说过,看起来高大上,实际意义不大,有时仅仅是为了某种炫耀。
当我 ...

都像你这么想,所有发明都可有可无,汽车飞机都可以用腿代替

网友:
手机要是宕机了或摔了就芭比Q了

网友:
要智能怎么都要全屋语音控制吧,更厉害的是能识别人脸,自动做出合适的动作。拿个平板控制台总觉得差了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