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频率,脉宽,电压,可调电压可调pwm,mos输出

楼主(2022-05-27):
使用sg3525推挽制作一个频率脉宽输出电压 都可调,并且带mos输出的测试板子

1 8v~40v输入
2 脉宽 频率 可调 可接入pwm输入风扇调速
3 死区可调
4 带mos管输出,跳线帽设置后,可接直流电机
5 pwm输出电压可调 输出电流400ma,可以直接推动小变压器,也可直接推动mos
6 软启动可跳线设置
7 提供3个电容进行频率筛选测试 通过3个跳线帽选择
板子上集成一个80v80a的mos管,使用板载mps管时,板子输入电压必须超过12v。

参考电路

波形

楼主:
为了做这个,还特意做了一个excel来计算频率
挺方便的

网友:
逆变器,点焊机

网友:
可调模块做的非常不错,正要学习开关电源和开关管知识,参考参考

网友A:
不配合单片机,可编程控制?

网友B:
这洞洞板翻过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洞洞板翻过来看看啊

总是喜欢刨根问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配合单片机,可编程控制?

单片机直接可以输出pwm.还要这个干啥。。。。做这个主要是测试学习下电源管理ic的波形,还有mos开关管输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洞洞板翻过来看看啊

有一张半成品的时候的反面照。
焊工差了点,还有就是锡太贵,省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