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改善汽车高音不足,花小钱换个无极性电容就好,声音美极了

楼主(2022-05-27):
现在汽车为了节省成本都不装分频器了,而且还只用最小颗特性最差的电容来分频保护高音喇叭,因那小电容阻抗太大音损很严重,造成高音失真与声音很小
自己动手花小钱把自己与同事的车高音喇叭的电容给换了,高音就显现出来,不必花大钱换高音的
尤其是马自达CX-5根本听不到高音,一换电容就有高音了

以下是3种我换的高音喇叭图片,唯独拆雷克赛斯2022NX350h的高音喇叭,电容器质量很好用的不错就没换
奔驰GLC的高音喇叭换电容后

马自达CX-5的高音喇叭换电容后

长安CS75的高音喇叭换电容后

网友A:
怎么有个电解电容?原装的还是你换上去的?电解电容不能用在分频器上,要用无极性电容

网友B:
同问为什么有电解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个电解电容?原装的还是你换上去的?电解电容不能用在分频器上,要用无极性电容 ...

有专门的无极性电解电容给分频器用的,内部其实是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无极性电解电容给分频器用的,内部其实是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 ...

这种就叫无极性电容啊,编号是BP或NP。以前修音箱的时候,分频器的这种电容经常坏。高音4.7左右,中音1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个电解电容?原装的还是你换上去的?电解电容不能用在分频器上,要用无极性电容 ...

只有马自达cx-5用的是有极性电解电容,我也很奇怪怎会用有极性的,所以他的高音几乎听不到,换上特性好的NP(BP)无极性电容,声音就出来了
其余高音喇叭都是NP电容,只是太小颗了,音损很严重,所以才要换电容,让原高音的声音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为什么有电解电容

却实喇叭上要用无极性NP(BP)才对,但是马自达cx-5用的是有极性电解电容2.2uF50V尺寸: 5mm*11mm,真的很奇怪,所以他原车高音几乎是听不到,我把电容换成NP 3.3uF100V尺寸:13mm*26mm就声音出来了

网友:
无极性电容?

网友D:
原车电容那么小?质量是真的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车电容那么小?质量是真的太差了。

现在几乎所有车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马自达cx-5用的是有极性电解电容,我也很奇怪怎会用有极性的,所以他的高音几乎听不到,换上特性好的NP( ...

你换的无极性电容是国产杂牌,建议换你吃糠的。我换的你吃糠MUSE BP系列,10uf的才9毛钱包邮。淘宝搜店铺:广利源电子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无极性电容是国产杂牌,建议换你吃糠的。我换的你吃糠MUSE BP系列,10uf的才9毛钱包邮。淘宝搜店铺 ...

哈哈,我换的是台湾品牌专门供应世界各大分频器与车厂喇叭的代工厂,你叫得出来的世界音响名厂电容器很多都是他代工的,你当然没听过
其实你买什么品牌都没关系,但是就要买大颗的电容,你买的MUSE BP系列 太小颗了啦,没作用的,而10UF容量也太大,不适合高音用,高音建议最大只用到6.8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无极性电容是国产杂牌,建议换你吃糠的。我换的你吃糠MUSE BP系列,10uf的才9毛钱包邮。淘宝搜店铺 ...

那太小颗了,你等于没换

网友E:
你还区别对待啊,好车用好电容,普通车就换无极性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区别对待啊,好车用好电容,普通车就换无极性电解了。

现在几乎好车与普通车都是用小颗无极性电容的(尺寸:5mm*11mm或6mm*11mm),要让原来的高音能表现出原始音色,只能换大颗的无极性电容,最好直径13mm以上,或是PE聚酯电容,更好的是PP聚丙烯电容
任何厂牌都没关系,只要是大颗的

网友F:
烧汽车音响很费钱的,没个尽头

网友:
之前还真没注意过,还以为车厂都用的好电容呢,原来如此不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烧汽车音响很费钱的,没个尽头

对我这听不懂音响不愿花大钱的人来说花2-30元就能改善高音,何乐不为

网友:
换了后你的同事们都觉得效果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