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光纤两个光猫可以用双wan路由器叠加网速吗?

楼主(2022-05-27):
家里有一条移动光纤,上家留下了一个光猫,能正常上网,后来自己又办了一个移动的宽带,都是100m的速度,现在就是有两个可以上网的光猫,可以用分光器分两个光纤出来,两个光猫都用上吗?这样出来两个网线插双wan的路由器上,可以实现网速叠加吗?就是两个100m,变成一个200m?

网友A:
双WAN速度可以叠加,但你一个连接只支持一条线那种情况就最多一条线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WAN速度可以叠加,但你一个连接只支持一条线那种情况就最多一条线的速度 ...

就是多线程下载可以叠加是吧,正常上网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加载速度会更快吗?

网友:
我觉单线够了,多线的除了P2P下载,其它的没啥感觉的...

网友:
你两个猫都能单独使用吗,这个前提先要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多线程下载可以叠加是吧,正常上网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加载速度会更快吗? ...

下载有叠加, 网页访问或者优酷这类都不会有加速

双线如果策略没做好,还会参数网页访问的时候出现错误。

网友:
只有迅雷和视频软件可以利用双WAN口。

网友:
可以的,你买一个双wan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B:
光纤用分光器之前先测一下光功,很多入户光纤实际已经分了一两次的,入户光功已经经不起再分一次了。

网友C:
路由器支持刷OpenWRT就行 支持双WAN 双拨号 或多线多拨  网速就可以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用分光器之前先测一下光功,很多入户光纤实际已经分了一两次的,入户光功已经经不起再分一次了。 ...

我没有仪器测试,买了根分光器回来试试,接上如果能上网应该就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支持刷OpenWRT就行 支持双WAN 双拨号 或多线多拨  网速就可以叠加

有没有啥性价比高的机子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仪器测试,买了根分光器回来试试,接上如果能上网应该就没问题吧 ...

买分光器之前进光猫看一下 光衰多少 ,-25的话就不用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分光器之前进光猫看一下 光衰多少 ,-25的话就不用买了。

基本都是这功率上下

网友E:
你两个光猫在网络里怎么认证啊?

网友:
十年前用华硕500GP刷Tomato 固件4拨成功过

网友:
现在好多地方都禁止多播了吧

网友F:
不知道你那边行不行,我这边是不可以的,我家入户是一根光纤,但是办了两条宽带,然后用分光器将家里的光纤分成两根,结果两个光猫都无法使用,拆掉分光器,就可以了!然后运营公司来人也没搞定,说是局端限制了端口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那边行不行,我这边是不可以的,我家入户是一根光纤,但是办了两条宽带,然后用分光器将家里的光纤 ...

可能是想楼上说的,光信号损耗太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两个光猫在网络里怎么认证啊?

光猫里面设置好的,密码啥的,反正插上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