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杨SY10充电宝白拆了

楼主(2022-05-27):
这个充电宝家人给的,很少用。这几天小家伙又喜欢上天猫精灵了,搞个升压线用充电宝给她听。
没拿稳掉地上,充电宝USB输出接口估计是松了,时有时无的不能输出,插好后又一直能用。
刚才看电不多了,就充电。结果电量显示一直闪。
拆开也没看到有什么损坏的,然后看了充电器,只能给华为手机充电,给手电充电也是一直闪,输出才100毫安。
原来是充电器问题,可怜的充电宝被冤枉了

左边的芯片没有字,右边八脚是 XB8089D

充电器是华为NOVA3手机原配的,给手机可以快充,别的设备只能5V100多毫安。

网友:
还不错,满电池

楼主:
冲一冲电能用很久

网友:
充电宝不错,抗造

网友:
看这电池,容量真的很大

网友:
用的还是鹏辉的锂电池,电池比杂牌的强

网友:
软芯的古了两个了  一个荣耀送的 一个小米

网友:
拆都拆开了,顺便加固一下

网友:
充电宝不错,板子做做工也很好。

网友:
现在没有QC3.0不好用了

网友:
电池不错,网上买个多协议的板子换上吧。

网友:
索杨的充电宝家里有一个,用18650电池,10000mah的,充电5V2A,放电5V2.4A

网友:
这个充电宝当时我也买了,我的好像是长江电池,用了几次就坏了。

网友:
这充电宝挺好的容量够大的8节电池得有2W吧

网友:
缩水成二极管整流升压,我以前买过HY5188同步整流升压版本,可惜不是插手机自动输出。

网友:
充电宝不错电池真多

网友:
不是有个什么很贵的充电宝叫啥牌子的

网友:
看来要自己D个协议触发的板子才能用这个充电头,不然只能换充电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