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家插电小夜灯晚上不亮了拆开看看(mijia MJYD04YL)

楼主(2022-05-27):
小米的小夜灯,触摸可亮,挡住感光孔不亮

锤头开壳

外壳一圈半透明,透光

触摸可以亮,感觉是光敏坏了,手里没有换的。

网友:
米家这个小夜灯的板子倒是规矩,但是不太喜欢阻容降压方式

网友:
光敏电阻换啊,包邮的

网友:
阻容降压省电还省料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人光敏元件,有买一个

网友:
把光敏电阻拿掉,换成固定电阻,就会一直亮。

阻容降压的话,很多时候不良功耗未必就低多少,亮着也未必功耗功耗高多少。

所以就让它常亮就是了。

网友:
早晚摸一摸

网友:
0.4W,上个驱动又不值得

网友:
确实三个灯珠不会太亮一直亮不费电改成触发摸开关灯

网友:
这种星星焊盘有啥讲究吗

网友:
塑料不错,品相不错,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导致电流小了而光控不起作用

网友:
尝试改成常亮不通过光敏和电子开关,然后在不影响美观地方,弄颗220伏小按钮自锁开关,不用时关掉省的阻容空载费电。

网友:
同款吃灰中,

网友:
中间的零件真不少

网友:
小米的东西品控很不错的

网友:
同款,阻容的电容,早换了,容量变小,灯暗

网友:
是不是摔了导致光敏脱焊了?看着引脚不太贴合的感觉

网友:
你就说多少买的,这种前几年都是40多,带wifi控制的,可惜没破解不能做WiFi中继

网友:
阻容降压,容易受高频浪涌如雷电余波损坏,长插电可靠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