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库存的AMS1117LM2596静态耗电测试

楼主(2022-05-27):
空载测试:
电压5V的AMS1117电压3.8V时静态耗电2mA
电压7.77v时静态耗电4.8mA
电压7.77v时LM2596静态耗电5mA
上面二个静态耗电太大。准备再买1.5V的6206测试,主要是电路简单,价格低,只要二个1uF电容就可以了。有坛友测试0.69uA。
主要是要给1.5V石英钟供电。

网友A:
静态功耗又不省电,带负载以后功耗全在3端稳压器上了

网友:
好点的机芯,再把秒针拨了,一节电池能用好多年

网友:
ldo据说是UA级,万用表上大量采用,何不试试?

网友:
静态功耗低不管用的,是LDO转换效率低。
LDO的输入电流基本上是等于输出电流,如果压降太大,耗在LDO上能量太大,效率不高。石英钟还是用干电池吧,一节用很久。改造意义不大,当然手里废旧锂电多喜欢捣鼓的除外。

网友B:
何必大动干戈呢?换一个石英钟机芯就行了,我的小日本机芯一节5号电池能用两年,而且还是扫秒机芯,一直转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大动干戈呢?换一个石英钟机芯就行了,我的小日本机芯一节5号电池能用两年,而且还是扫秒机芯,一直转 ...

很难搞到真货!

网友:
我也想买个日本静音机芯,但是总是怕花高价买个假货

网友:
淘宝大把,我就是淘来的。

网友:
静态电流太大了,用作钟表供电不划算啊。

网友:
真要是好的静音机芯,不改更好。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机芯试试看

网友:
挂个小太阳能板,白天充电,晚上放电。

网友:
磷酸铁锂串个红发光二极管,再并个滤波电容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静态功耗又不省电,带负载以后功耗全在3端稳压器上了

即使带戴后功耗大部分消耗在三端稳压器上,如果静态功耗小,几乎所有毫安时的电量都用在机芯走时上。假设机芯的工作电流为1毫安,三端稳压器静态电流2毫安,3000毫安时的锂电,只有1000毫安时的电量用在机芯上,2000毫安时消耗在三端稳压器上了;如果三端稳压器静态功耗只有0.5毫安,则用在机芯走时上的电量为2000毫安时,三端稳压器消耗1000毫安时。形象比喻就时,一高压容器里有2升水,不管水压有多高,不管如何降压让水流到碗里,如果没有损耗,则流到碗里的还是2升水!如果降压过程中有管道渗漏,到碗里的就没有2升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带戴后功耗大部分消耗在三端稳压器上,如果静态功耗小,几乎所有毫安时的电量都用在机芯走时上。假设 ...

你自己再想想,为啥dc/dc效率那么高,而不是ldo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