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LM4766T功放板,输入信号稍强但喇叭声并不大继电器就保护的原因?

楼主(2022-05-27):
各位维修大佬:我有一从网上淘来的散件自焊的LM4766T功放板,只要输入信号稍强点,但喇叭声并不怎么大的情况下,继电器就跳空保护了,用手触信号输入端左、右声道继电器也保护,不知什么原因?好像当初焊完时试了一下,没有这种情况,今天翻出来一试就这样。检查了2.2UF 、47UF 及大水塘电容,都没有问题,真不知什么原因了?
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先测一下地与IC1、3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是不有直流了

网友A:
那个黑色长条是什么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黑色长条是什么器件?

UPC1237,啦叭保护IC

网友:
测一下信号反馈电阻正不正常,那个需要拆起来测,可以先按按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UPC1237保护了,一般过流保护,或者有直流了,测量1237的2脚电压,超过0.7V就会释放继电器

网友:
把音频输入那两个2.2uf耦合电容,换成无极性的

楼主:
感谢各位!现正在等4766的芯片来代换,应是有直流了,烙铁感觉有静电,先看是不是把芯片给搞坏了,先确定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现正在等4766的芯片来代换,应是有直流了,烙铁感觉有静电,先看是不是把芯片给搞坏了,先确定是 ...

应是有直流了???没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地线与IC 1、3脚

网友(2022-07-18):
输出中点超0.7V就会跳保护,根据你的描述就是输入信号有直流成份进入,2.2UF的输入电容换一下

网友:
好好检查喇叭保护芯片外围电路,功放芯片烧机机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