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全新日本ORION LET-Q600 LED萤光灯

楼主(2022-05-27):
日本牌子泰国产,直接220V接入,没频闪,标4万小时使用寿命,做工算不错,但外观已经有点过时了,铝壳散热温度不高

网友A:
做工用料都很赞,LED灯珠貌似还带齐纳管,不错的东东,哪里能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都很赞,LED灯珠貌似还带齐纳管,不错的东东,哪里能买到啊?

现在没货了,我之前在广州旧货市场买的,您可以去某鱼看看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说

网友:
这玩意说能用多久真可能用多久的啊

网友:
这驱动好多肉啊,竟然是双保险?两头貌似都有压敏、整流桥、安规电容、滤波电感这是咋回事?还有上面有个小开关是干嘛的?

网友:
*朝肯定去了一大片零件,不安装,修改一个戴尔电源,里面也是一片空白。

网友:
造电视的工艺去造灯

网友:
牌子好像是奥瑞科?经常做电子3C的。旁边带开关的,学生里面还是用的很多的,贴到书柜上门,一般台灯占地方角度太低

网友:
工匠精神不是吹的,做工、用料一点都不含糊!

网友:
用料比阳光照明好不少,头次见到灯管自带开关,适合商店独立控制。

网友:
牌子好像是奥瑞科?

网友:
淘汰的东西了

网友:
我们的工匠精神还有差距

网友:
看看图8 的焊点。小日子给自己用的东西。跳线用的都是3个银的无铅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