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破壁机L18-Y33D的温度传感器型号

楼主(2022-05-27):
    就是刀片下面,杯子底部的温度传感器,不知道是100K还是50K的,有知道的行家吗?谢谢!

网友A:
拆了看看,或者找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看,或者找一下电路图

拆了看不出来,因时常报错,测量常温约65K。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看不出来,因时常报错,测量常温约65K。找不到电路图

是这样的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1471205916

taobao搜“破壁机 NTC”
好像都是他们家的。。。
https://detail.1688.com/offer/4217304985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1471205916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