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西门子洗衣机电路板上的防护层如何清除?

楼主(2022-05-27):
家里西门子洗衣机通电不亮了,拆出电源板来发现是通病,要换电阻和一个集成块,但电路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层,应该是防潮用的吧,用铬铁试了下,烫不掉,请教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焊点用刀刮一下,,刮了涂层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慢慢刮。

网友:
用风枪吹下

网友:
慢慢刮,慢慢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建议,已经手机店找师傅5元搞定,我看师傅是用热风枪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建议,已经手机店找师傅5元搞定,我看师傅是用热风枪解决的 ...

前两天刚帮同事修过一块,先用刀片刮的,把那层透明的保护漆刮掉,用烙铁就能焊了。
话说手机店的师傅只收了5元,良心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帮同事修过一块,先用刀片刮的,把那层透明的保护漆刮掉,用烙铁就能焊了。
话说手机店的师傅只 ...

心理预期是别超过20元,也有些出手我的意料!

网友:
应该是三防漆,慢慢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