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华硕a58m-e 装win7 系统 出现的问题 求助~!!!

楼主(2022-05-27):
2014年在电脑城攒的电脑两台同配置  主板a58m-e  内存4G  显存1G 4核  500G硬盘,由于平时也不怎么玩大型游戏,最多就是玩下征途之类的2D游戏,一直用到现在。前段时间由于听到 机箱里硬盘有周期的哒 哒声,偶尔出现蓝屏,所以就换了个新硬盘 都是机械硬盘 1T的某京买的。在新硬盘装win7系统成功后,无论是否升级、打补丁给新系统都会出现不能开机,又要重新装系统的现象。曾经试过copy另一台正常运行的电脑系统、都会出现系统最多坚持重复开机几次而已。经过互换显卡、内存条,换原硬这几个都正常,现在只有主板没换着测试,是否正常。有大师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怎么解决?附件中有些蓝屏图片

网友A:
上上一个明显是驱动文件的问题,下面一个没见过不清楚...

楼主:
嗯 可能是更新了显卡驱动出现的,顺手拍了。这显卡换到另一台机子运行正常

网友:
amd就是事多,慢慢摸索

网友B:
驱动问题吧,要么系统问题,重装遍纯净版的试试吧,别下乱七八糟的ghost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上一个明显是驱动文件的问题,下面一个没见过不清楚...

这是一次不太完整的安装,系统提示可以更新显卡程序 于是就更新了,更新了半小时以后出现这个提示。没办了只能关机  后来还是需要再次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吧,要么系统问题,重装遍纯净版的试试吧,别下乱七八糟的ghost版 ...

装的都是纯净版的,有时系统装好后,进入开机界面长达两小时的系统运行,硬盘一直在转,硬盘灯一直是红色.

网友C:
推荐先更新主板BIOS试试

然后不行,再考虑下是不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的都是纯净版的,有时系统装好后,进入开机界面长达两小时的系统运行,硬盘一直在转,硬盘灯一直是红色 ...

确定硬盘没问题?健康没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先更新主板BIOS试试

然后不行,再考虑下是不是电源出问题了

这块电源正常,因为有两台同型号的机子,电源互换过。至于换BIOS,最多会换电池,别的不会也不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硬盘没问题?健康没黄?

硬盘是某东上买的新的1T,长时间亮硬盘等装机后还尝试过好几个win7版本。还曾利用硬盘对拷另一台机子C盘,运行系统。可以确定硬盘没问题

网友:
换了硬盘,那么系统、驱动问题基本可以忽略。
请首先检查内存条金手指、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最后才能确认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是某东上买的新的1T,长时间亮硬盘等装机后还尝试过好几个win7版本。还曾利用硬盘对拷另一台机子C盘 ...

系统不能对拷,不管配置是不是一样!重装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能对拷,不管配置是不是一样!重装系统吧

我说的有点笼统了,对拷的是D盘文件 电影之类的。C盘是通过安装另一台正常运行的系统备份件,是个ghost版

网友:
那就换主板

网友:
CPU互换一下,这个现象最有可能是内存相关的,但是内存你已经换过了,最有可能就是内存控制器,也就是CPU,和主板关系不大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砂纸打磨下内存槽 来回荡2下就好 别磨多了 内存用橡皮擦下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一半莫名其妙死机蓝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用砂纸打磨下内存槽 来回荡2下就好 别磨多了 内存用橡皮擦下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一半莫名其妙死 ...

准备哪天下雨试试,西安最近有点热,谢谢指点~~

网友:
我前天才坏了一个西数500GB的机械盘,干脆换了一个固态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