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子万年历,并求助坛友

楼主(2022-05-27):
今天回老家的电子万年历坏了,表现为显示不全,数码管全亮,(有的地方亮的特亮,有的地方阴暗的亮)拆开发现一个16V1000uf电解电容怀孕了,还有一个1N4007二极管有烧糊的痕迹,由于没有配件,打算明天回家带上配件换上试试,求助坛友们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直接换套板才是正道,零件级维修估计你搞不定,这玩意说不定单片机损坏。

网友:
没有时钟信号,程序停留在自检状态不能运行?

网友A:
先在漏液电容上并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B:
修好了摆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漏液电容上并一个电容试试。

明天试试,16伏1000uf电解电容已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摆哪里?

挂老爸卧室里,我这边老家就是指爸妈家,

网友:
at89c2051好早的单片机阿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555输出的脉冲正常不

网友:
数码管全亮且有明暗,最大可能是电压高了,看看高亮是不是就是显示时间,如果是就查前端电压吧

网友:
建议换成液晶版的电子万年历吧,节能减排啊,LED万年历太费电,而且停电时无显示(虽然内部时钟仍在走时)。

网友:
先把电压搞好了再说事

网友:
先将外观上有问题的元器件换掉,看是否正常了,如果不正常再继续分析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在漏液电容上并一个电容试试。

同意。如果并电容无效,就可以考虑丢弃了。

网友:
先排查供电滤波是否正常,要不然就不好修理了,单片机是专用软件

网友:
先换的损坏的零件再说

网友:
找个5v的手机充电头接在稳压块后既省电又耐用

网友C:
这颗稳压部分的电容爆浆,多数原因与电压有关,应该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如果这颗电容损坏,很可能后级的电路还会有损坏的元件,这样要彻底修复,可能难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稳压部分的电容爆浆,多数原因与电压有关,应该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如果这颗电容损坏,很可能后级的电路 ...

换上电容后显示不全,猜测是晶振坏,正在找废旧挂钟拆晶振。。。。

网友:
有个饮水机也是有2段4个数码管全常亮,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