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算用制冷片做个冷风的循环扇

楼主(2022-05-27):
用水循环热循环窗外,也不需要满载有凉气就好

网友A:
不如买个压缩机

网友:
制冷片效率极低,你会失望的

网友:
这是不现实的,到时你连电费都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压缩机

这样说不如收个旧冰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不如收个旧冰箱

不如买个空调

网友:
制冷片用来做小空间冷凝烘干还是可以的 有充足的热量,又能提供冷凝的温度。做冷风机还是算了

网友:
变频空调稳定下来也就200W,有时候还不到

网友B:
别不如、、、、鸟
直接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想太多,真正需要的时候,那点制冷量/效率,跟没有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不如、、、、鸟
直接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人家名字就叫不若,不若就是不如。。。鸟

网友:
你学坛里大神做个可穿戴风扇还能试试,冷风机就算了,那点功率可能效果还不如前几年流行的水空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名字就叫不若,不若就是不如。。。鸟

这还百度

网友D:
实践出真知,房间面积小降温应该有效果,盼望楼主制作成功后分享数据,

网友:
可以自己DIY一个,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3056

网友:
就是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E:
制冷片能效比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冷片能效比极低

那是相比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践出真知,房间面积小降温应该有效果,盼望楼主制作成功后分享数据,

主要的问题是效率太低,不是能不能降温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去实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