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步步高BK-788复读机

楼主(2022-05-27):
该复读机一是中波和调频频率范围有问题,中波520-1512KHZ,调频87.7-109.1MHZ,与标称值不符;二是录放音电机不转。电机不转可能是碳刷问题,本来是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结果老是拆不开,但奇怪的是,经过这一折腾,电机又转了,试放音正常,莫名其妙地好了。中波和调频频率范围调整一下各自振荡连上的微调电容,中波调到519-1626KHZ,调频调至87.3-108.5MHZ,修复完成。

中波最高频率才1512KHZ

调整后为1626KHZ

中波低端调到519KHZ

调频低端调到87.3MHZ

调频高端调到108.5MHZ

网友:
还有一颗牛屎芯片。

网友A:
MT4C4001JDJ
Fast Page DRAM, 1M 4bit复读就靠这个芯片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4C4001JDJ
Fast Page DRAM, 1M 4bit复读就靠这个芯片存储

背面还有一颗4007结尾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两颗构成1M 8bit,在当年容量还挺大,而且居然还是DRAM,要刷新的,不是单片机的SRAM

网友B:
拆过步步高的一个小音响,音质符合预期,而且做工相对不错。国产里算可以的牌子

网友:
这个是有点年头了

网友:
同时代的鬼子机器比这漂亮

网友:
在国产机里面做工算可以了,差不多有20年了成色还这么好,可以当收藏品了,以后留给子孙们涨涨见识

网友C:
板层不够飞线来凑

网友:
布局有够乱的了。

网友:
好家伙,历史的记忆了啊

网友:
当年也买过一个,说是为了学习用的,结果到手就没装过几次英语磁带,都是听流行歌曲了。

网友:
这个该不会是某个电容问题,以前挺常见的突然坏了

网友:
这是满满的回忆了

网友:
国产的,还行

网友:
以前可是黑科技。

网友:
带收音的复读机,好像比较少。

楼主:
01年的机器,20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步步高的一个小音响,音质符合预期,而且做工相对不错。国产里算可以的牌子 ...

O/V手机的前身,就是步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层不够飞线来凑

整体设计是要成本的,对于这种普通的机子只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