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842单独供电可以吗

楼主(2022-05-27):
就是把芯片输入和接地一同断开单独接正负电源,就电源正接断开输入的芯片正,电源负接断开输入的芯片gnd
ps就是阻容很危险,不想共同接地(负极)直接芯片,烧也烧芯片

网友A:
接正负电源还是接电源正负?两者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正负电源还是接电源正负?两者差远了。

电源正接芯片正,电源负接gnd单独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正接芯片正,电源负接gnd单独供电

"电源负接gnd单独供电"不接原来的负极,应该工作不起来。

网友:
最好把这样做的原因和场景描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接gnd单独供电"不接原来的负极,应该工作不起来。

芯片的gnd不是负极吗,嗯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芯片供电正负极断开,单独用电源供电

网友:
单独供电也只需断开正极就行了。

网友:
单独供电,还有要共地的。而且是热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的gnd不是负极吗,嗯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芯片供电正负极断开,单独用电源供电 ...

不信你可试一下,几乎肯定工作不起来,因为芯片设计时都共用电源这个地。

网友:
建议您在变压器上穿绕几圈线,这样还有个反馈保护

网友B:
有点奇怪,有电源正负为啥还要阻容降压线路。能画个草图瞅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有电源正负为啥还要阻容降压线路。能画个草图瞅瞅吗?

搞可调电源,调低时候会供压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可调电源,调低时候会供压不足

那不都是用的辅助电源供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都是用的辅助电源供电的吗?

断开gnd负极脚单独供电源负极,之前都是共地

网友:
3842的各个反馈信号端只能与热地为参考,以确定信号的大小。譬如MOS管的工作电流大小,如果3842本身不接热地作为参考点,那MOS管工作电流在电流取样电阻上产生的压降信号怎么传递给3842的3脚?

网友:
可外接电源, 但必须共地

网友:
如果不共地,对moS管来说,3842发出的驱动信号、电流取样和光耦反馈电压是正还是负?

网友:
"电源负接芯片gnd单独供电"不接原来的负极,应该工作不起来。

可以外接电源, 但必须共地!

网友:
可以隔离,但是输出驱动mos需要加上高速光耦给到mos管,而且得另外增加限流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