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己接长空调管道并清洗内部

楼主(2022-05-27):
一台用了20余年的松下空调,内管漏水。位置靠门,正吹老妈。于是自己拆下修理、清理一下。接长电缆和铜管。挪个位置。
上图:

确定是R22制冷剂,所以好办。

网上买好配件

拆下水槽清理,漏水原因是赃物堵塞了排水管。

用洗衣粉刷呀!

完成!
天热了正好用上!

谢谢围观!

楼主:
没用焊接,直接做喇叭口,用纳子连接,利用空调自身的R22排空30秒,检测无漏后,开机3分钟压缩机自停保护。
后来发现是外机风扇不转,先怀疑是外机风扇电容坏,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是风扇线和四通阀线接反了。
现在正常工作,制冷效果很好,应该不太缺氟。再用几天试试吧。
谢谢围观!

网友A:
铜管都能接,家伙事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都能接,家伙事不少啊...

网上买的纳子(10元一对),铜管用尖嘴钳扩成喇叭口就行。

网友B:
厉害,虽说是R22的,但能自己动手搞也是动手达人了。

网友:
内面 的灰尘真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虽说是R22的,但能自己动手搞也是动手达人了。

疫情期间不出门,自己在家玩,弄坏了再请人修。弄好了就省事了。
谢谢鼓励!

网友C:
冷媒管拉太长制热效果不太好,这种家用的分体空调的压缩机力道有点弱,管道长了阻力大。我家有个拉了4-5m.夏天还好,冬天压根不行,一直除霜

网友:
加长管子这活也能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媒管拉太长制热效果不太好,这种家用的分体空调的压缩机力道有点弱,管道长了阻力大。我家有个拉了4-5m. ...

我家暖气特热,基本没用过制热。我家空调管7米多长,早期空调出厂标配6米铜管。另外您是哪个管结霜呢?如果高压管(细铜管)结霜,那一定是严重缺氟,管加长了容易缺氟。自己买一瓶充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纳子(10元一对),铜管用尖嘴钳扩成喇叭口就行。

你大概干售后的吧 这么坑

网友D:
尖嘴钳扩喇叭口,你这个只能中午用,因为早晚会漏
售后接管为什么敢用尖嘴钳扩,因为他们是焊的,锥度要求不高,焊条能流进去填满就拉倒,喇叭口密封全靠锥度和光洁面,尖嘴钳扩口哪个都没保证

网友:
用了二十年才挪位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尖嘴钳扩喇叭口,你这个只能中午用,因为早晚会漏
售后接管为什么敢用尖嘴钳扩,因为他们是焊的,锥度要求 ...

留待等楼主用一段时间后来回复,同感觉用尖嘴钳不焊不靠谱。

网友:
同万宝松下用了二十多年的款,这型号楼主的外机三个橡胶垫不会老化?家里有二台都共振吵得。。。,只有容易拆的一台用剪了的硅胶门吸去垫静音。
请教楼主你是怎么收氟的,准备拆另一台垫橡胶圈,不会收氟怕漏光。

网友:
好吧,你们都关注空调,我就想知道楼主家的电视机是多少寸的?

网友:
如果排水软管内有类似半透明凝胶的东西堵塞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知道这个可以自己弄,最后还是请师傅了。

网友:
能人多呀,啥都干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