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10D故障求教 数值有时候不会动

楼主(2022-05-27):
这个表买了好几年了,用的不多
现在发现有问题了
具体就是数值有时候不会动
比如拨到测电阻档,短接表笔,数值0.000,然后把表笔分开,数值还是不动
重新关机开机有时候还是0.000,而不是正常的0.L

然后按照网上的校正操作:将转盘置于OFF位置,同时按下蓝(SELECT)键和黄(HOLD)键,并快速旋转转盘至Ω档打开钳表,直至屏幕显示CAL字符,错误提示Err0

查看测量用分压电阻是否连接是否有短路、断路,阻值大小是否正确,这是网上说的,不知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表挺好用啊,我一直在用,不满意提拨盘,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挺好用啊,我一直在用,不满意提拨盘,很不舒服

但是它坏了,坏了,我就不满意啊

网友:
先联系售后,优表售后听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