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段开关led灯修理

楼主(2022-05-27):
两路开关控制电路用的阻容降压电容为105,三路开关控制电路用的阻容降压电容用的155。两路开关的led驱动ic为R9128,三路开关的led驱动ic丝印被擦除。

在维修中发现,一块灯板被全部击穿,其余大多为开路。

由于家中无地线,习惯性点下试电笔。圆头镊子适合用于夹持灯板,直头镊子适合拆灯珠,弯头镊子适合摆灯珠。

灯板上加热台,拔电线,拆灯珠。
考虑性价比,主要换两种灯珠,一种是开路短路,一种是光衰。光衰明显的灯珠,有两种特征,一种是胶体呈焦黄色,另一种是灯珠边框处的白光带狭窄,正常全新灯珠可见明显的白光带。
拆下灯珠后开始摆灯珠,如果手稳,可以直接摆。圆头镊子夹持灯板更为稳定可靠。

逐一移到加热台进行加热,并用镊子背轻压灯珠,以保证led的散热基底和灯板可靠接触。需要注意的是,镊子背应为凹型,不应为凸型,凸型会压到胶体导致灯珠损坏。之前测试时出现了不少坏灯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查询数据手册,果然说明加热时不能按压胶体。

两路和三路分段开关采用的相同的电路方案。不过三路多了个遥控器。

最近三路的继电器偶尔会打嗝,于是给电容做了个体检。1.5μF成了0.6μF,然而手头只有1μF的CBB的电容,没有1.5μF的,说来也巧,两个一并,差不多1.6μF,倒也能凑合了。

查询资料得知,CBB电容的寿命一般在7~10年,用于阻容降压时对电容的要求更高。而就自己的实际体验,寿命在5~6年。

网友A:
三路开关能配遥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路开关能配遥控器吗

有对应的遥控,也应该可以自己改wifi控制。

网友:
楼主设备很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