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容降压电路怎么样,怎么样计算电源输出?

楼主(2022-05-27):
这个阻容电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计算电源输出呢

网友A: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只能用于负载电流稳定的场合,否则输出电压会不稳定。

电容的交流容抗为Rc=1/(6.28*f*C)。式中交流电的频率f单位为Hz,电容C的单位为F。如果交流电的电压为V1,需要的输出电压为V2,则能输出的稳定电流为:
I=(V1-V2)*6.28*f*C,单位为A。

反之需要的负载稳定电流为I,求C的大小,公式为:

C=1/(6.28*f*((V1-V2)/I)), 单位为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开关电源

可调电源辅助 你还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怎么算,我用在可调电源当辅助电源,需要电压为12v以上,17v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怎么算,我用在可调电源当辅助电源,需要电压为12v以上,17v以上 ...

别胡来!阻容降压电路是直接连到市电的,难道你想让辅助电源带市电?若辅助电源与可调电源的低压侧有电气连接,就连你摸到可调电源输出都会挨触电!至于阻容降压的输出电压倒是很容易知道,大致等于稳压二极管DZ1的电压(如果C1取值较大,则输出电压还得加上R3上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胡来!阻容降压电路是直接连到市电的,难道你想让辅助电源带市电?若辅助电源与可调电源的低压侧有电气 ...

低压侧,正极与断开的芯片正极相连单独供电,共负极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侧,正极与断开的芯片正极相连单独供电,共负极也不行吗

阻容降压与市电连通,有触电风险,所以都是用在人体绝对接触不到的场合,例如遥控电风扇,其接收控制板装在绝缘外壳中,人体不会碰到,而且耗电很低,所以经常采用低成本的阻容降压。至于用在其他场合请自行判断风险,没有完整的电路图别人也帮不了你。记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这阻容降压,电容容量很小,一般就0.几微法,冲击电流不大,所以R2最重要功能是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侧,正极与断开的芯片正极相连单独供电,共负极也不行吗

知道用辅助电源,但可能并不知道为啥要用独立电源。
所谓独立电源是指的隔离型的辅助电源,辅助电源包括可以使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的直流,或者普通的开关电源。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用阻容降压来做辅助电源呢?
阻容降压看起来挺好的,低功率下效率高,发热少,结构简单成本低。但是阻容降压有个致命问题就是非隔离。意思就是220v会进入低压侧。

一般来说使用辅助电源有2个作用
1 给开关电源ic供电
2 给次级的电压比较器运放,稳压431,光耦供电
开关电源芯片本身供电就是非隔离的,比如3842就是用150k电阻进行初次自激启动的。这个用阻容降压是没问题的,可以提高效率,并且原先150k的启动电阻也容易坏。
但是开关电源的次级是靠变压器的辅助绕组供电的,次级与初级高压侧是靠变压器隔离的,传输过压信号用光耦(原边反馈同样是隔离的,只不过反馈方式不同)进行隔离,初级次级是靠光信号传数据而非电信号。
即使因为要过电磁认证,有些电源初级地和次级地有一个串联的高压y电容,都会让人手发麻。说明高压侧的地并未是0v电位。

所以说阻容降压只能用在高压侧,不能用在低压侧。

最后讨论一个想法,不如3842一般要用2个辅助电源,如果初级用一个阻容的话,那只需要次级一个辅助电源了。但是有一点,阻容降压的功率一般不大,功率做大了以后成本比开关电源还大(大容量cbb太贵),小功率的阻容能推的动开关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怎么算,我用在可调电源当辅助电源,需要电压为12v以上,17v以上 ...

此处使用不合适,危险!

网友:
阻容电路可以认为是一个恒流源电路,R3的接法不正确,我认为可以取消

网友:
阻容降压计算器.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