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7AB 贴8D2J掉数据 3267AC又可以,有知道原因的高手吗

楼主(2022-05-27):
为何8D2J贴3267AB会掉数据,3267AC又可以?一样的软件,一样的主板子,只是主控不同.有高手知道原因吗?AB板子做了8DDK 8DDJ都没问题,所以应该跟板子无关,做了好几个芯片都是一样,一放在AC AE主控就正常,7E2H 7D2J 8E2H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8d2j贴3267ab,vccq=1.8? 我3267ae 1.8开不出必须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8d2j贴3267ab,vccq=1.8? 我3267ae 1.8开不出必须3.3

贴R43 3.3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3-03-01):
3267ae开8d2j用哪个版本的工具啊,我开卡好多次后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8d2j贴3267ab,vccq=1.8? 我3267ae 1.8开不出必须3.3

3267ae能开8d2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