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创新CT4330 ISA声卡DOS驱动

楼主(2022-05-27):
创新CT4330 PnP声卡。(ISA)
DOS7.2环境,安装官方驱动。
Readme说,若是PnP型(DOS、Win3.1环境),需先安装CTCM,再装声卡驱动。

安装CTCM时,提示:
---------------------------------------
PnP 声卡没有配置成功
可能 声卡 与 非PnP卡 资源冲突。
请执行CTCU.EXE重新映射 非PnP卡。
---------------------------------------
接着完成了声卡驱动安装。

重启,执行CONFIG中的device=c:\SB16\ctcm.exe 时报错:
---------------------------------------------------
Your system configuration has changed .
Please run Windows 95 to initialize your system configuration .
---------------------------------------------------

执行CTCU.EXE,报错:
---------------------------------------------------
CTCU cannot be run under Win95 or Win3.1 DOS box
---------------------------------------------------

问题:
CTCM不支持DOS7.2吗?
有了这个PnP倒麻烦了。创新PnP ISA声卡,可以当 非PnP创新 使用吗? 可以绕过(不安装)CTCM,直接安装声卡驱动吗?

网友:
估计驱动不起来,dos时代还不是多媒体电脑

网友:
4330 是96年产的awe32,那个时代 已经抛弃dos平台了吧

网友A:
我认为DOS下只要有驱动,就能用起来,安装方法问题或者是驱动不对,有时候还需要编辑配置文件,太久了,忘了怎么搞了

网友:
创新的声卡在DOS下安装驱动要在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中配置中断号和端口

网友:
创新的声卡应该都是向下兼容的,随便装一个比这个老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
换个插槽,用dos622,或者改isa的IRQ跳线

网友:
创新的isa声卡我记的在安装dos7.1的时候会让你安装驱动,然后每次开机都会自动加载配置好。绝大多数创新的isa声卡都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2022-10-05):
没那么麻烦,dos7.1安装程程序里选择创新pnp声卡回车就行。dos启动后驱动会自动加载识别声卡

网友:
原因之一:DOS7.2环境不行,怎么也得用回经典DOS的最后版本 6.22

原因之二:驱动版本不适配

网友:
这两个程序的执行结果都是提示需要win9x环境,应该是适用于win9x的驱动程序;看readme提示可能用于纯dos环境,说明这个ctcm程序还有个纯dos版的,可以找找试试。
另外dos有7.1(适配win98、se)8.0(适配winme),7.2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DOS下只要有驱动,就能用起来,安装方法问题或者是驱动不对,有时候还需要编辑配置文件,太久了,忘 ...

我也认为是这样,dos下,靠批处理咋着,咋着,然后进游戏就有声音了,当时觉得特别简单,这一晃24年了,真的是忘光了。

网友:
dos 的 isa 声卡只要中断号和内存范围 就能驱动。 支持pnp 的,就是开机bios 自建的时候就能看到中断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