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组48V Maxwell超级电容组

楼主(2022-05-27):
这次是拆解的第三组 48V超级电容了,某宝220元入手,标明2015年的,之前拆的都是2011-2012年的,外壳和内部电容外观和组合方式和老款有点区别的

由于疫情影响,等了一周多才收到快递,收到包装是这样的,只有两个麻袋套着
0
拆开麻袋外观还是比较脏的,看了一下条形码,显示是2015年生产的

外观除了脏了一点,没有磕碰坏的痕迹

按照之前拆这类电容的经验,清洗外观后还是不错的

外观做了简单的清洗,还是不错

多上几张外观图吧

拆掉保护板外壳,内部是红色的保护板,之前拆的是绿色的,成色很新

测了一下电压,整组电压15.4V

拆外壳螺丝是最难的,之前两组是十字的,都是用了螺纹胶的,很难拧,我用的都是S2螺丝批,之前也比较难拆,但是没有拆断过螺丝,这次是星型防拆螺丝,我也用S2工具套装拆,螺丝批没问题,把螺丝干断了4颗,不过断了也不影响打开面盖

拆除极性上的塑料盖帽,这个很容易

保护板下面的四颗螺丝真难拆,用实在拧不动,顶部和底部的跟转,用两套工具前后夹击也拆不下,最后用电钻直接干掉螺丝

测了一下整租电容的内阻,还是满意

最近折腾电容,买了不少电容来测试,有力神350F的,有中车350F的还有
500F的韩国nesscap,后续再发帖单独写这些法拉电容详情
取出电容,跟之前老款不一样的地方是排练两边不平了,加了塑料外壳,电容蓝色套皮

来个大合照

后续准备拆成双排的 16V500F的电容组,给汽车启动用

网友:
金龙旅行车 这个在车上什么作用

网友A:
超级电容做个超级点焊机输出几千安那种

网友:
楼主电容玩家

网友B:
这电容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C:
48V电池组怎么测出来才15V

网友D:
这么大大多大个头容量才48V2几安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V电池组怎么测出来才15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电池组怎么测出来才15V

因为没充满,这款电容充满后能保持电压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不错,值得折腾。

之前买过方形3000F的LSUC,价格现在涨价到100左右一个,之前28元一个,买了6个的,两年测试下来,数据是LSUC存电没有这款MAXWELL的时间长,LSUC掉电快,两种6串电容同样充电到14V,LSUC两个多月掉到8.5V,MAXWELL还能保持12V以上

楼主:
电容和锂电池都玩花了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大多大个头容量才48V2几安时

后续等我拆解后,会分别测试这款3000F电容容量和那些350F电容容量的,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做个超级点焊机输出几千安那种

我之前用这款电容做了两个超级点焊机,点焊效果不错,就是连续使用时间不够长,我后来把电容改成钛酸锂因为电压平台和电容一样,钛酸锂也能大电流放电,点焊时间不用担心了

网友E:
装在小电驴上,不知能跑多远?

网友:
这玩意一直 在看,没敢下手,感谢LZ的 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在小电驴上,不知能跑多远?

应该是刚出车库就得推回来充电吧. 这个不是容量型设备.放电时间很短的.但是放电电流超级大.

网友:
硬货,做这个的现在不多,都是往精密方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过方形3000F的LSUC,价格现在涨价到100左右一个,之前28元一个,买了6个的,两年测试下来,数据是L ...

我也用的LSUC做的点焊机,两串,保存半年后实测掉电很少。。

网友:
电容发烧友啊,买这个多。

网友:
这种电瓶是派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