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迷你车充板

楼主(2022-05-27):
9.9买了三十多 缺电感 芯片是gs92d2

楼主:
真想拉爆它 8a

网友A:
楼主准备做什么用这么多

楼主:
装了个 44125 10uh电感 测试输出能力 19v输入5.15v输出 测正负焊盘有5v5a 超了保护 跳过限流电阻测 能拉到7a

网友:
好多好多,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备做什么用这么多

可以给4路4056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给4路4056供电

哦 就是还需要拖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就是还需要拖个电源

32v以下电源都行 也可以加个诱骗器 诱pd 正常的充电器没协议电流只有2.4a

网友:
引用 楼主:
32v以下电源都行 也可以加个诱骗器 诱pd 正常的充电器没协议电流只有2.4a

嗯 我是直接用ViVO还是OPPO那个闪充 4A的

网友B:
QC都没有   做降压模块给一些5v电器供电可行   做车充就是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C都没有   做降压模块给一些5v电器供电可行   做车充就是鸡肋了

当然不做充电的 又没协议

网友:
还是收起来吃灰吧,偶尔也许能用上

网友:
外壳都没有

网友:
不到10元,30个好划算!

楼主:
3毛钱又要充电协议又要壳商家也太难了

网友:
最好有LCR测试仪,测试手绕电感值,尽量匹配降压芯片开关频率。

网友:
这么多,可有的玩了。

网友:
这么多,玩得都心灰意冷了。

网友C:
修好2个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2个就赚了

不用修的加个电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