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双贴英特尔l06b的128g颗粒29f01tancmg2量产报错Copy Compare Fail 1Bytes

楼主(2022-05-27):
参数已经改了,选的l06b固件,量产过程中前面环节都没有问题,copy compare write也没问题,到copy compare 读取环节就出现下面的报错,求问老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下面是主程序设置,颗粒已经吹下来了

网友A:
我3280双贴L06B 128G(29F01T2ANCMG4),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用的U1207固件,但是插入电脑后要半分钟才识别不知道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280双贴L06B 128G(29F01T2ANCMG4),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用的U1207固件,但是插入电脑后要半分钟才识别 ...

谢谢你!能分享一下u1207工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3280双贴L06B 128G(29F01T2ANCMG4),没发现有这个问题,用的U1207固件,但是插入电脑后要半分钟才识别 ...

3281+L06B新固件认盘也慢,S0429v1是我这里认盘正常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L06B新固件认盘也慢,S0429v1是我这里认盘正常的最后一个版本

感谢大佬,我以为是颗粒或者主控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能分享一下u1207工具吗?

直接上毛子的网站就有了啊,usbdev点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