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7(up307)报错 0x301E,附搜集的所有相关工具

楼主(2022-05-27):
小弟前几天从某鱼淘了几块PS2251-07的板子,主控丝印 up307 ,手头刚好有几个32G的颗粒,直接贴了两个上去,找了一下工具,折腾了几天,还是没有成功,下边是设置参数,我怀疑是固件选的不对,大佬给看看,非常感谢。
附上从毛子那里下的所有相关工具,从2015年到2020年所有版本,有需要的可以自取。感谢感谢。
由于文件大小限制,只能一个一个上传,打包的发网盘了,
大家自取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Qcany_BPlW3l0uHdGhCQ
提取码:ylw8

爆红,,,

爆红,,,

颗粒识别4CE

颗粒识别4CE

ST-TOOL_(Rel)-9000-3.67.00.rar

ST-TOOL_(Rel)-9000-3.70.00.rar

STTOOL_V381_02_SZ_20200507_(U3ForTLC_8A1A)_Setting.rar

网友A:
这下厉害了,全网的工具都被你刮遍了……

网友:
群联太麻烦,我都是敬而远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厉害了,全网的工具都被你刮遍了……

毛子网站挺全的。就都搞过来了。方便大家用嘛…

网友B:
这烂主控,看着就烦,又舍不得扔掉,折腾了好像是半个月,307跟303主控都折腾过,10多片主控,换过好多颗粒,正片工具各种报错,好不容易成功一两次还不如芯邦2.0的速度,黑片工具能成功,但是只能2.0,速度很慢,最后直接放弃,扔一边吃灰

网友:
2307开L95B可以用UPTOOL成功率高点,但速度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烂主控,看着就烦,又舍不得扔掉,折腾了好像是半个月,307跟303主控都折腾过,10多片主控,换过好多颗粒 ...

群联MP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有时候同样的盘,同样的配置,第一次能开卡,第二次就跑红
网上那些的教程大概率都没用(只有在特定环境下那些教程才可能有用)
用MP开卡时要烧录固件才有30%的概率PASS,不烧录固件是95%跑红
而且群联MP量产除东芝外的所有颗粒(不包括和东芝同晶圆的SanDisk)基本上只有跑红的份儿(但还是有几率能PASS的,群联MP是玄学问题)

网友D:
LZ好人,那么多的工具~

真是巧啊!我还有一个KST的U3 64G ,是2251-07的主控+东芝TLC,也正打算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好人,那么多的工具~

真是巧啊!我还有一个KST的U3 64G ,是2251-07的主控+东芝TLC,也正打算折腾下 ...

一起折腾一起学习嘛…不能老是做伸手党。要不怎么好意思让大佬出手指导

楼主:
最新消息,双贴64G的,开出来32G,速度还不如我的安国2.0……真是垃圾。买3267了,等回来就换326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群联MP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有时候同样的盘,同样的配置,第一次能开卡,第二次就跑红
网上那些的教程大 ...

就是,反正再也不想折腾群联的07跟03主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反正再也不想折腾群联的07跟03主控了,

够够的…我觉得还是安国和芯邦比较适合我…什么垃圾颗粒都能开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反正再也不想折腾群联的07跟03主控了,

群联主控没事儿折腾折腾,挺有意思,会开群联几乎其他所有主控都会开了

网友E(2022-09-01):
ST-TOOL 对于双通道主控 ,显示全部 CE 那个窗口
是不是就变成两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TOOL 对于双通道主控 ,显示全部 CE 那个窗口
是不是就变成两列了

不懂。完全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