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M 量产后不识别,求恢复方法

楼主(2022-05-28):
如图主控
量产失败后看不到U盘

拆开U盘
想短接,但这种封装也没法短啊?求助大神,怎么继续呢?

楼主:
用了fan老大的方法可以了

918跟917的短接脚位一样

网友A:
报废片,重要数据谨存,容易连数据一波带走,建议开低格模式,慢扫

网友B:
不是划线报废片
这个是美光官方回收片,PF613,PG级,不过也不算啥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片,重要数据谨存,容易连数据一波带走,建议开低格模式,慢扫

是低格的,32G,最后只有19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划线报废片
这个是美光官方回收片,PF613,PG级,不过也不算啥好东西
...

PG 50%是指,32G只能用16G么?

楼主:
敢情米思米都用的垃圾盘

网友:
我已经为此报废2个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