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0v电动车充电器改充72v改电压。

楼主(2022-05-28):
求教这个60v充电器怎么改电压电流。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啊,我一般都是去买新的。

网友:
找431对地电阻

网友A:
1、用过计算调整431的分压比,2、输出电压升高了3842的供电也会升高,所以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

网友:
有技术就改,我是改不了

网友:
找431对电源正电阻

楼主:
电路板背面照片我做镜像了,大神帮忙看看改电压和电流都改那几个电阻,电位器我都有。怎么评论有说找431对地电阻的,还有说431对电源正电阻的,给我搞懵了。

网友B:
我手上好几个质量不错带输出保护的72V20AH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坛友35包邮;60V用的是80V的电容,72V用的是100V的电容,很多配置都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好几个质量不错带输出保护的72V20AH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坛友35包邮60V用的是80V的电容,72V用的是100V ...

我这个是100v的电容,我不缺充电器,只是这个闲置了想给它利用起来。

网友:
这玩意不好改,不仅仅是输出电压的问题,电瓶车充电器有恒压恒流充电阶段。

普通恒压电源那种好改。

网友:
变压器上标着60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100v的电容,我不缺充电器,只是这个闲置了想给它利用起来。

我这里60V的比较少,不然我们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60V的比较少,不然我们换换

我的充电器多哈哈,两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背面照片我做镜像了,大神帮忙看看改电压和电流都改那几个电阻,电位器我都有。怎么评论有说找431对 ...

2个电阻对输出都有作用,哪个方便就改那个,改成不成或改后好不好用就得试试了。

网友:
输出电压升高后输出电流就降低了。

网友:
没必要吧,这个貌似后级只是358+324的傻充。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电压层次显示而已,实际花里胡哨。
要改,画电路出来,容易找多了,这样子头大。

网友:
电压可以改,电流没必要改 本来电流也不大。电流不能改大 不然很容易坏

网友:
把电阻找出来,断开,上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用过计算调整431的分压比,2、输出电压升高了3842的供电也会升高,所以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 ...

在变压器上重新加绕电源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