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佬们,请教下,捡了个电池,想改充电宝.

楼主(2022-05-28):
发在这里也不知对不对...
本人小白菜,捡了个电池应该问题不太大,量了下没有电,这种电池用什么充电器?
上图

麻烦了.

网友:
锂电充电器

网友:
用个4056模块试下能否充电。

网友:
呵呵,楼主真谦虚,都会硬盘维修了,也是大神级别的了;说实话,这种捡来的电池,估计废的多,不值得做什么充电宝了。

网友:
0V有时候也能充上来,我昨天冲了5块0V的18650,都充到了3.9V基本能凑合用。

网友:
会硬盘维修不一定会充电宝维修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种电池一般全部坏不会,完全没电了需要涓流充电激活.看有条码这电池应该不是很差 用TP4056可以试试,5000MAH的电池,做个充电宝勉强也行,就算损失一些 一半容量肯定还是有

网友:
先找个锂电池,并上,等一会可能就能激活

网友:
先看看电池能否恢复?

网友:
我是用自己的身份代入你的角色,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会默默高兴,因为这是一个AtL的电芯,估计是用在大厂的笔记本里的,可能是苹果的笔记本电脑电池,也可能是其他,这个需要更多信息才能知道,因为类似的电池我未拆过,不能一眼就看出来。你可以并联一个锂电池去充电,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如果有条件的话就用充电器充。如果充电器不能再尝试在最低电流和电压慢慢的一路调整到4V充电。估计是有电量的。如果你担心自己不会,不要介意,直接发送上论坛就可以了,大家都乐意回复的

楼主:
感谢各位了,修硬盘也只是前几年的事了,见笑了.
那个4056我也没,看各位的说法,就算这电池是好的,也没什么用是吧,如果太麻烦的话,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了,修硬盘也只是前几年的事了,见笑了.
那个4056我也没,看各位的说法,就算这电池是好的,也没什么用 ...

其实我以前是做数码充电宝的 现在也在弄SSD,没什么好笑了.有人说充电宝简单,那是没有去自己干,干就不简单了.我现在手上没有这板子了但淘宝上有啊,电池应该问题不大,可能是那个白色元件保险丝坏了 你量一另外一端是不是有电压了,装个壳弄个保护板 做个简单充电宝没有问题的,正常使用也不会有什么不好,毕竟充电宝的板也会有保护电路,质量不会太差的,不必非要4056,4056充电电流才1A并且容易发热 充电宝的板好的多,常见单芯片有英集芯和钰泰ETA9740/41,电路简单也可以自己DIY

网友:
DIY有什么见笑的,实用为原则

楼主:
感谢,信心瞬间回来了....嘿嘿.
我去找找,那个9740

楼主:
对了,用手机的充电器,能给它充电吗? 找个坏的数据线,引出来,先给它充充电试试.
如果是好的,就买个套件,坏了的话就不折腾它了.对吧.

网友:
看样子电池有保护板,电池估计是欠压保护了吧。

网友:
拆过一台老款的苹果笔记本,里面就是这种大小的电池